好盈40A电调扩容

楼主(2017-10-25):
准备把好盈40A电调叠焊同型号场管,用来飞直机可行吗?个人感觉没问题,但还是来问问。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
不改也可以飞啊。。很早以前30A都飞。。

网友:
不用改,可以用

楼主:
拆了看下功率管用的还不错,型号85U03GH,查了下资料30V70A余量不小,良心电调。不过既然拆了还是买点管叠焊吧

网友:
在原管子上再并联一只?相当于栅电容加倍,会不会导致反应迟缓

楼主:
掏了点IR7833耐压30V电流140A内阻4.5毫欧,这样的话就不用叠焊,直接换掉,如何??给点意见。

网友A:
业余条件下元件的一至性很难保证,测试条件就更不用说了,DIY是一种乐趣,不在于用而在于做。
要是真想折腾,管子不直接焊在PCB上,而是焊在一块铜板上,再在铜板上安装散热片

网友B:
叠加三极管最难保证的就是焊接工艺和散热性能。搞不好噗噗冒烟啊。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过流保护,有的话并联也没啥效果

楼主:
以试用10电,效果不错。启动点比原电调要低,启动顺畅,发热一般。

网友(2018-01-07):
引用 网友A:
业余条件下元件的一至性很难保证,测试条件就更不用说了,DIY是一种乐趣,不在于用而在于做。
要是真想折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