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刷机后的d10怎么设置v977切换3D模式

楼主(2017-10-25):
我是新手“小白”我有一台d10刷机后和v977对上频了,可是只有6轴模式,不知道怎么切换3D模式,三段开关配置短接电阻配置文件也复制在控里了,但不知道控里怎么设置才能实现3D切换,还请前辈们告知!

网友A:
你好,我的K110用D10刷了机,PPM模式加高频头,不会设置三轴和六轴模式切换。对频对好了,6轴模式飞的很好,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切换三轴。第五通道不知道怎么设置才是三轴模式。
可以把设置发给我
2896470@qq.com
邮箱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