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坑 问点小问题

楼主(2017-10-25):
我是玩车的 想改行玩穿越机
首先是机架的选择 目前我看中的是220机架 但是我想问问老鸟们 想从稳定性和灵活性适中的机架入门 当然能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越灵活越好(我自认为在玩的方面我学的非常快)
还有板控的选择 控上面我是真的不太喜欢缩水 我看中的是16SZ 想问问选它对不对 这个价格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还有FPV图传 我承认我真的被它搞蒙了 什么什么…CCD板机 摄像头 发射机 等等…它们的连接顺序是什么 怎么接OSD (图传还没有入手 如果有好用的可以推荐一下)
想先从电子设备入门就买了这些东西回来研究 试图用枪控驱动电机 结果是我天真了…用枪控根本没法驱动这个电机 对 我用的电机带的独立电调
然后是下面这个飞控接线对不对 说明书上的定义是GND 5V S1 S2 S3 S4。问题又来了 多合一电调好 还是独立电调好 使用多合一电调时 油门信号线应该接在电调上还是飞控上

下面这个电机 不是防松的 全都是CCW正牙 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

目前的问题就是这些了 在线等各位大神一一解答
=====================================================
Graupner-SJ MZ-24  这个控有没有用过大神 说说怎么样 =====================================================

Blade Helis Theory X 220 这款机架怎么样

网友A:
16的价格不如加点上18了,如果身边没几个人玩的话图传随便买个几十块的玩玩,摄像头用雨燕这类的就好,飞穿越呢我是不需要osd的,所以我的摄像头不会接入飞控,直接跟图传接就行了,电机最好用反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的价格不如加点上18了,如果身边没几个人玩的话图传随便买个几十块的玩玩,摄像头用雨燕这类的就好,飞穿 ...

16SZ 18SZ 除了通道数量还有有什么大区别 我是没有看出来 但是价格差很多 有没有选择18SZ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16SZ 18SZ 除了通道数量还有有什么大区别 我是没有看出来 但是价格差很多 有没有选择18SZ的理由

16是14的硬件,也许我是乱说的你喜欢就好

网友:
选futaba18sz,真的,不上不下的产品很尴尬,16sz还不如买14sg合算呢,你图里的电机是防滑,拧紧就好,电机还是推荐emax和致盈动力,数据很好看,图传foxxer吧,100左右的东西有不是易损品,机架推荐两种,应该是zoro的机架,300左右,巨耐炸,其他就是格普的机架了,都不错,个人喜欢airbus ax5,我爱飞freestyle,偏好HX

网友B:
220机架可以的,稳定性好,也足够灵活。
控推荐frsky X9D。看国外各种赛事的报道,好多拿奖的大神都用这个。不过你要非说这个是降级了,那我也管不了。
至于电子设备,你需要扔掉脑子里玩车的所有固有认知从头学起。当然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适用的场景不同,具体设备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建议tb搜一下销量比较高的套机,看看里面设备是怎么配的。然后买一套装一下,理清基本的思路。下一部装起来就会比较完善了。

网友C:
我只回答你的图传连接问题,osd连接飞控,摄像头接osd把飞行数据叠加后给图传输出给显示器,在显示器你可以看到摄像头显示的画面和osd叠加的飞行信息

网友:
看看能不能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机架可以的,稳定性好,也足够灵活。
控推荐frsky X9D。看国外各种赛事的报道,好多拿奖的大神都用这个 ...

X9D出镜率挺高 有想法 支持电脑端中文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回答你的图传连接问题,osd连接飞控,摄像头接osd把飞行数据叠加后给图传输出给显示器,在显示器你可以 ...

显示什么信息是可选的吗 只需要电流和电压显示

楼主:
论坛人好少啊

网友:
找找大神的帖子,跟着大神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X9D出镜率挺高 有想法 支持电脑端中文调参?

这功能没什么用。
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遥控器在穿越机上用的那么多。
首先是frsky有XSR这种极其适合穿越机使用的接收。体积小巧,没有无用累赘的外壳,只有一个简单的S.Bus端口,全身没有一处多余的东西。而且frsky对市场也是异常敏感,轴距100左右的微型穿越刚开始流行就推出了XM,XM+这两个几乎是小到极致的接收。
其次是OpenTX开源系统。且不说这个系统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功能,习惯之后会觉得其它系统太过死板(这点肯定有争议)。开源系统最大的优势是它和betaflight等开源飞控有最好的兼容性,任何问题都最有可能得到及时的修复,新功能也最有可能得到优先适配。比如S.Port回传,可以把飞控的几十种数据回传到控上,如果没有遥控器固件和飞控固件开发者的通力合作,要实现是很困难的。这正是开源系统最大的优势。
另外就是这个控的数据回传功能,可以把大量飞控上的数据回传到遥控器上,并且可以设置信号弱或者穿越机上电压低时从遥控器上发出语音告警。穿越机上的bb响经常会飞远了听不到,而遥控器上的告警就很容易注意到。
其它优点还很多比如信号性价比扩展性等等就不展开了,我觉得前面几个对穿越机来说是最主要的。航模不同领域都有自身的特征,最能适应这些特征的设备才是最合适的,不见得就是最贵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什么信息是可选的吗 只需要电流和电压显示

其实我觉得 飞行速度 高度 卫星 距离 航向  倾斜度 电压 电流 已耗电量 都是有必要现实的
,有些飞控的osd可以设置显示项 有些是不可以设置的 只能选择显示和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 飞行速度 高度 卫星 距离 航向  倾斜度 电压 电流 已耗电量 都是有必要现实的
,有些飞控的o ...

飞穿越一般打开 加电时间,飞行时间, 主电池或分片电池电压 和飞行模式就够了
也有的打开 rssi和 throtlle po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 飞行速度 高度 卫星 距离 航向  倾斜度 电压 电流 已耗电量 都是有必要现实的
,有些飞控的o ...

成功把飞控连上betaflight 预览了一下 我觉得显示这些就够  速度和高度也可以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把飞控连上betaflight 预览了一下 我觉得显示这些就够  速度和高度也可以不要

好吧,其实我才发现你是飞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