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會不會對2.4g干擾?

楼主(2017-10-26):
今天炸了三部小機,這三部機一直飛著沒問題,但今天同行有一位模友在玩FPV,433發射機在我10尺內,不知是不是被干擾了

网友:
听说有的,坐等大神解答具体原理。

网友A:
干扰大大的。我的果子433用天地飞接收加ppm转换器,收纳在一个盒子里,遥控器离开盒子100米就失控。你想想这干扰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大的。我的果子433用天地飞接收加ppm转换器,收纳在一个盒子里,遥控器离开盒子100米就失控。你想想 ...

那樣說可能就是原因了

网友B:
奇次谐波 433*5=2.165GHz,远低于接收机的低端2.4GHz。偶次波 433*6=2.598-2.483=115MHz,高于接收机高端115MHz,有干扰说明433数传或增程滤波电路不合格(也许没有低通滤波电路),杂散辐射严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次谐波 433*5=2.165GHz,远低于接收机的低端2.4GHz。偶次波 433*6=2.598-2.483=115MHz,高于接收机高端11 ...

那是就朋友的433有問題是嗎?
朋友是用 非凡433的

网友:
有条件找个频谱仪测一下

楼主:
想請教下如果知道干擾谱仪怎知道是不是干擾遙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