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hcp100s

楼主(2017-10-26):
  有几句心里话,
  多谢51MX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谢谢各厂家研发出的众多优秀产品;
  感激广大模友留下的宝贵经验;
  怀念ZF提供的飞场;
  感谢过去的数年,是你们给我带来了快乐!
  言归正传,小改被封存多时的hcp100s:
1)放弃原厂头罩,改用飞越出品mcpx全包红色头罩,但此头罩极为脆,着地必碎,还得用黑色醋酸胶布将头罩内外网状粘贴加固,重量有所增加,但好处有保护接收板,飞机整体变大只有    利于辨别姿态,还有就是变得耐炸无比。坏处嘛,在100s充足的动力下可以忽略。
2)头罩支柱用直径2mm实心碳纤棒截取长约2.5cm,碳棒紧贴原支柱,在原支柱旁平面处还要钻两小孔好让棉线穿过,密集棉线滴502加固,配合头罩变得无比耐炸。
3)放弃原厂尾管,改用比原来加长3cm,横截面尺寸一样的方碳管。然后,在方碳管外套一段外径5mm内径4mm的圆碳管,长度与方管外露部分同长。两管之间灌进502(实践证明有必要这么    做),还要在圆管两端密集棉线加502与机架和尾马达座固定死,好处是配合加重的头罩平衡重心,还整体尺寸加长有利辩别姿态,关键是耐炸。
4)脚架的两插梢处用珠串橡皮筋与机架缠挂两圈弹力固定,好处自己体验。
   先上图

飞场一角

飞场一角

d10刷d固件直飞,没加卫星

d10刷d固件直飞,没加卫星

结实支柱

结实支柱

尾管连接

尾管连接

一点红

一点红

橡皮筋

橡皮筋

网友:
顶起。不过感觉整体偏重了.....

楼主:
重了反而变得好飞,头尾配重也刚好。

楼主:
比厂家数据重6g

楼主:
炸数十次的状态。

网友:
不错不错!这机要是手感好点就无敌了

网友:
我也是左手油门,人家说左手油门是玩具,哎

楼主:
多花时间与金钱手感自然就有了。

楼主:
看看众多模友的偶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众多模友的偶像!

一样是左手

楼主:
有哪位知道hcp100s新旧版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知道hcp100s新旧版舵机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的不多,新款自旋优化改进了,支持小卫星的种类也增多了。手感貌似飞不出区别来。楼下大神补充。

楼主:
舵机行程有增大吗?

网友:
用D10就對了
趕快刷機加了dsm衛星解析手感都好很多

楼主:
手上有一个舵机行程特别大,两头都是差半毫米就到顶了,不知何解。

网友A:
双无刷。好   不知道楼主的小鸡大齿盘我的澄星6050能用吧 ,我用得是伟力V977的大齿盘,这大齿盘不精准,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无刷。好   不知道楼主的小鸡大齿盘我的澄星6050能用吧 ,我用得是伟力V977的大齿盘,这大齿盘不精准,震 ...

小很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很多不能用。

谢谢!楼主的小鸡鸡很不错。

网友B:
我的100s 自从上次飞完莫名其妙尾电机不转了就一直睡大觉,检查电调坏了,有谁出个坏电调给我,或者收个100s尸体,再或者把我的100s尸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00s 自从上次飞完莫名其妙尾电机不转了就一直睡大觉,检查电调坏了,有谁出个坏电调给我,或者收个100 ...

单独新电调马先生有卖,建议买新,能用好一阵子,旧电调买来可能表面正常,但用过一段时间的旧电调,实际上动力会有所下降,这是个人实际使用中的体会,电子元器件都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C:
舵机碳膜板的电阻值对行程有影响,所以发现行程短了就该换碳膜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100s 自从上次飞完莫名其妙尾电机不转了就一直睡大觉,检查电调坏了,有谁出个坏电调给我,或者收个100 ...

我的是尾电机坏了睡了一年多的大觉,自己买漆包线修了两次都是好了几分钟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尾电机坏了睡了一年多的大觉,自己买漆包线修了两次都是好了几分钟就冒烟了。

绕尾电机是个技术活,把握不大还是建议买新,但尾电机是个消耗品,多炸后常在根部断线,有必要多备几个新品(*3d更有必要*)。

楼主:
有时间也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碳膜板的电阻值对行程有影响,所以发现行程短了就该换碳膜板了

这个有同感。还想请教一下换完碳膜板后有没有必要象厂家一样涂点油在碳板上?具体这油叫什么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同感。还想请教一下换完碳膜板后有没有必要象厂家一样涂点油在碳板上?具体这油叫什么名字?

我是随便涂点轴承用的润滑脂,还有碳膜板必须三块一起换,不然会严重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随便涂点轴承用的润滑脂,还有碳膜板必须三块一起换,不然会严重不同步

谢谢,我也加点试试,之前我一直没加,考虑地平线的直线舵机也是干磨,百来电后行程开始变短,你的大约能飞多少电?

楼主:
头戴式自拍神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新电调马先生有卖,建议买新,能用好一阵子,旧电调买来可能表面正常,但用过一段时间的旧电调,实际 ...

“单独新电调马先生有卖” 马先生怎么联系,淘宝店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新电调马先生有卖” 马先生怎么联系,淘宝店主吗?

就是某宝搜索hcp100s

楼主:
头罩换了之后,比起原厂的绿色头罩上镜一点。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加点试试,之前我一直没加,考虑地平线的直线舵机也是干磨,百来电后行程开始变短,你的大约能 ...

我都忘记飞多少电,自从上了450l和500l后就越来越少飞小鸡,反正我这机飞了两年左右就换了两次碳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忘记飞多少电,自从上了450l和500l后就越来越少飞小鸡,反正我这机飞了两年左右就换了两次碳膜板,

有场地飞450,真是羡慕,前辈可不可以上段视频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场地飞450,真是羡慕,前辈可不可以上段视频让大家学习学习。

搜我的帖子就能找到了

网友E:
这飞机还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我的帖子就能找到了

几段都看了,视频相当精彩,收藏学习,环境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还能飞啊
厂家不出新机唯有自己瞎折腾。

网友E:
直升机还有哪个厂出新机啊,没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