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新款飞蛋2+新款XT1104+山燕

楼主(2017-10-26):
新入了kingkong  FPVEGG136机架和XT1104-7500KV电机,把之前的山燕拆过来组装一架飞蛋2

搭配了kingkong新款1104是郎宇代工的,2mm轴,瓦磁,动力不错,2mm轴比较耐炸点

机架是新款的,FPV EGG136,终于可以用微雨燕了,不过我买了山寨的,刚好可以用上,原厂的套机是微雨燕2

机架配件比较全

下面是装机图

用飞塔装机简单多了,用的是KINGKONG的Q100图传100MW,电源线又长又粗,接上插头直接做主电源线了

国庆节飞了几次,很满意,最近泉州市一直刮大风,没办法去外面飞了,刚好KINGKONG又出了款,ET系列带保护圈,比较适合室内飞,买了个,飞蛋2就没玩了,看到ET125图传在下面,灵机一动就拆了又改,

这个空间大了好多,减震也好多了,上面是华科尔RX  SBUS接收机,算是比较完美了

网友A:
总担心图传发热大离电池比较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担心图传发热大离电池比较近~

干扰信号吗?

网友A:
主要是烫....我的图传都把热缩膜烫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烫....我的图传都把热缩膜烫坏了

加风扇降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担心图传发热大离电池比较近~

图传没有和电池电调贴一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风扇降温吧

看看有空隙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信号吗?

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担心图传发热大离电池比较近~

你看一下,有空隙,没贴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有空隙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那你是咋固定的?胶粘的?
看你的帖子,也想入这款机架装个看看~

网友C:
BB放这个位置会不会被电池盖住不那么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B放这个位置会不会被电池盖住不那么响啊?

应该不会的,BB只有捂死了才会有影响,有点缝隙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放这个位置会不会被电池盖住不那么响啊?

bb高一点,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咋固定的?胶粘的?
看你的帖子,也想入这款机架装个看看~

没粘,在电池扎带上面

网友D:
真是帅气的家伙

网友E:
这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款?

算是飞蛋2吧,KINGKONG的FPVEGG136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算是飞蛋2吧,KINGKONG的FPVEGG136

我搜到了飞蛋100和飞蛋130,就是没有看到飞蛋13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搜到了飞蛋100和飞蛋130,就是没有看到飞蛋136啊?

搜索KINGKONG  FPVEGG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