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大神指导,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6):
电机3542  790kv

电池2250 70c

但是装上60A电调后.....

油门要在第三格,电机才开始转动,而且电机出现自带刹车效应,油门校准过但是无济于事,40A的就不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B:
电调程序是可以编辑的,你可以取消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程序是可以编辑的,你可以取消刹车

这个自己能编辑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能编辑吗

具体应该怎么编辑呢

网友C:
那是因为你设置在直机模式,缓启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设置在直机模式,缓启动功能

在固定翼模式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固定翼模 型模式下,是不是有一个直升机缓启动开关呢?谢谢大神指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固定翼模式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固定翼模 型模式下,是不是有一个直升机缓启动 ...

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D:
我有一个双天10a的电调也是这样情况,不管怎么校准油门都有一点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双天10a的电调也是这样情况,不管怎么校准油门都有一点空位

是啊,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下了,
我现在还没搞懂,希望尽快明白,感觉有个石头压着

网友:
说明书看看。调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能编辑吗

是刷程序,去官网下载。找教程

网友:
电调程序乱了,回复出厂设置就行

网友:
电调没有问题,几乎所有电调都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没有影响油门都是有虚位的,目前好像只有大胜电调没有虚位,但是在前两三格油门没有变化,就好像处于待速状态一样,如果楼主绝得不爽,可以把有没微调往上拨,就可以决绝这个问题了。

网友:
刹车可以在校准油门的时候设置有或无,这个操作不好说啊,每款电调都不一样,你可以去找一下你那款电调的设置图

网友:
电调设置无刹车··校准油门行程··OK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问题是:没有设置油门曲线。也就是说油门最大,通电,长叫一声嘀,然后关掉油门,三声短嘀就OK了。如果无效,第二情况就是此电调缺一向电

网友E:
电调说明书刹车  取消  或者重置电调 然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说明书刹车  取消  或者重置电调 然后校准

谢谢大神指导!我明天试试去

网友F:
电调设置在直升机的缓起动模式了,按说明书调回正常起动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