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新方案 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楼主(2017-10-26):
现在很多地方三大通讯商都相继退出无限流量套餐 ,相信很多人都有退役的智能手机,平时留着也没什么用,好了,现在用它来搞FPV摄像头兼发射端,需要小小改造,先得有一张无限流量卡,插上手机能正常使用,在下载一个掌上看家采集端app(这个软件分采集端和显示端,显示端安装在你现在使用的手机上,显示端需要扫描采集端软件里的二维码登陆端口),安装运行,确保手机能用这个应用,后台运行,(软件的功能自己摸索)然后进行下一步,智能手机一般都有两个摄像头,一个向后拍摄一个向前拍摄,手机毕竟是手机这两个摄像头都不适合用来航拍,而且手机有点重,拿OPPO手机来说,普遍在200g左右,我们不需要手机壳,把壳去掉 电池也用可以换更小的,减轻重量,拆开手机你会发现手机的主板高度集成体积很小,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摄像头有一段排线是可以弯折的,把它弯折到你所想拍着的方向,下一步  ,屏幕可以拆下 ,拆下屏幕手机是能正常运行的,不拆也可以固定好。现在基本完成装机 ,调试好上天。用另一个手机显示。这样可以不受距离限制 只要有4G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实时传输图像…(图像有一点延时)

网友:
不限流量的卡,费用也不低

网友:
也算,技术进步了

网友:
手机当狗用是可以的,不用插卡,要是有支持局域网互传就好了,不需要走移动的基站

网友A:
4G高清图传 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高清图传 效果还行

绝对牛B

网友B:
楼主,你能发一段5分钟的地面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能发一段5分钟的地面视频吗?

关键是现在没换手机

网友C:
不会有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延时吗

有一点

网友:
看各地网速了

网友:
网卡了就高兴了

网友D:
无限流量卡40g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限流量卡40g降速

40G够用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G够用了吧

一个1080p的电影至少1g多   对于飞的多的怎么够  你信号也不稳定  出去航拍没有4g信号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1080p的电影至少1g多   对于飞的多的怎么够  你信号也不稳定  出去航拍没有4g信号怎么办

实时传输画质被压缩用不了多少流量 ,也不可能天天都飞飞机,录像还得用单独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1080p的电影至少1g多   对于飞的多的怎么够  你信号也不稳定  出去航拍没有4g信号怎么办

乡里都有4g信号,除非在大山里

网友E:
有单独卖手机摄像头的,可以将手机摄像头通过排线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单独卖手机摄像头的,可以将手机摄像头通过排线外置。

好买吗,各个厂家摄像头接口不一样

网友:
那可不是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