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也不懂的萌新拆解soko螺距尺

楼主(2017-10-26):
前些日子合利行购入一套soko螺距尺套装,可惜因为路途遥远运输过程中损坏了不能开机。合利行很快就补发了一个尺子本体过来,服务先赞一个!
老的螺距尺因为实在是快递太麻烦所以不收回了,你没今天就来拆解看看这个东西里边到底有什么宝贝(我应该也看不懂里边有什么,各位明白的大佬麻烦讲解下呗)

楼主:
开拆,卸掉后面的4个螺丝,直接就可以打开了。可以看到里边是机械结构的,虽然不太清楚都负责哪些不过看见这些总感觉已经值了后盖上均匀镶嵌一圈磁铁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楼主:
拧开4个螺丝,可以看到底面重锤的连接轴,然后还有3个螺丝固定两个面(电源线直接让我拔下来了…大力出奇迹)

楼主:
继续拆解,拧掉螺丝可以拿下重锤轴压片(虽然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可以看到拆下来的板上有许多纹路,不太清楚是做什么的,重锤后边连着一块淡绿色的圆盘,上边有一些金属片(图4)整个圆盘可以随着重锤非常圆滑的转动

网友A:
精准度真的是很高了么?

楼主:
将重锤后边的螺母拧下之后可以将重锤拿下,可以看到重锤连接的圆盘上也有许多电路,重锤固定杆还是双轴承的,可以保证重锤十足的顺滑

楼主:
继续拧掉可见的2个螺丝,可以把重锤固定盘取下,上边有1个轴承并且上满了润滑油。到这一步为止这个螺距尺已经拆解完成了,剩下的只有一个空主板和屏幕排线而已了。各位对于这个螺距尺有什么看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准度真的是很高了么?

这个因为目前补发的还没到货所以具体精度如何我无法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因为目前补发的还没到货所以具体精度如何我无法判断…

期待你到手后给一个测试结果!我也对这个有兴趣,但是价格确实不菲!哈哈

网友B:
用电位器做螺距齿也是。。。
其实加速度计做的,已经很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到手后给一个测试结果!我也对这个有兴趣,但是价格确实不菲!哈哈

哈哈其实萌新对于这些数字不很敏感希望补发的尽快到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位器做螺距齿也是。。。
其实加速度计做的,已经很准了啊

感觉也是蛮下功夫的,用料也够足,主要是搭配测螺距的飞碟使用,希望补发的到货试试好不好使

网友C:
你那是不是线路脱焊造成开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不是线路脱焊造成开不机

不是,这个内部没有线路,那两根线是我揪下来的,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D:
这年头还能看到邦定的主板也是够可以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还能看到邦定的主板也是够可以了.. .. .

大佬感觉怎么样

网友:
居然不是高集成度的电子传感器而是半电子式的。

网友E:
看了一下官方的介绍视频,貌似是应该比传统的夹桨测量准确一些。只是有个疑问,如果需要装机后再调螺距,是不是还要拆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官方的介绍视频,貌似是应该比传统的夹桨测量准确一些。只是有个疑问,如果需要装机后再调螺距,是 ...

这个某种意义上将就是用一个盘子代替大奖,然后测定的位置每次也是恒定的,桨当然要拆(拆桨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