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鉴定550L尾桨是空中飞裂射一小块还是被大桨砍了小块

楼主(2017-10-26):
550L无修无炸,尾桨从未扫,尾桨以前在有石渣的飞场降落时吹起石渣弹掉点漆形成小黑圆点,最近飞前检查未有开裂,今天自旋钟摆途中啪的一声,悬停打舵没异常就继续飞完,下来检查尾桨中间位置折约5毫米,桨尖至中间开裂,桨尖射掉一小块。

未换600尾管,用的550L原装550尾管手动喷粉色漆因为不带头罩好识别。550尾管比较短经检查大桨桨尖无伤,大桨与尾桨垂直面有重叠1厘米左右。

求大神鉴定这是空中飞裂射出一小块弹到大桨发出啪声还是大奖砍掉尾桨发出啪声?

如果是空中飞裂那么我要表扬亚拓了,空中自然开裂桨中部又开折也能保证不射桨这质量没得说,顶瓜瓜的防射桨设计。如果是被大桨砍的那么我要批评亚拓了,拿个飞520桨的尾管直接拼凑到550桨的机器上,尾桨气流被大桨扰乱不说,万一砍掉尾桨分分钟闹人命的。

网友A:
如果被大桨砍的话,大桨上应该也有伤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被大桨砍的话,大桨上应该也有伤才对吧?

检查没伤啊,没有砍尾桨经验,也不知道大桨那么强悍究竟会不会留伤

网友:
火pao淘宝搜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没伤啊,没有砍尾桨经验,也不知道大桨那么强悍究竟会不会留伤

放心,如果是被大槳砍的話, 絕對會自爆得非常漂亮~
尾槳裂開這事, 久不久常有,由其宇宙第一....呵呵~
由其打過沙石...
不要說亞拓,  之前我的ZEAL 105MM 尾槳,   沒炸沒暴, 不知何時自己也裂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如果是被大槳砍的話, 絕對會自爆得非常漂亮~
尾槳裂開這事, 久不久常有,由其宇宙第一....呵呵~
由 ...

看来以后真得多注意点尾桨,连z桨也能自然开裂,怪不得飞700的最低配置芬106,我之前豪克550大桨也飞过开裂没想到亚拓尾桨也会。。。。断螺丝也是尾桨有各种问题震动大造成的吧

网友:
好恐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以后真得多注意点尾桨,连z桨也能自然开裂,怪不得飞700的最低配置芬106,我之前豪克550大桨也飞过开 ...

不用太介意, 多少是打到地上吹起的沙石而不自知, 450如是, 700也如是...

這個很難控制, 賭RP 吧了.

网友C:
这样还继续飞完了,没有突然变得震动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太介意, 多少是打到地上吹起的沙石而不自知, 450如是, 700也如是...

這個很難控制, 賭RP 吧了.

也许是有受损了,不然应该不会那么容易飞裂吧,谢谢你告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继续飞完了,没有突然变得震动很大吗?

震动应该很大,但是手感没变化,因为不是近距离所以没发现飞机异常,之前700尾撑固定座飞松螺丝也是降落前才看到尾巴在急剧小幅震动,幸好没震断螺丝

网友D:
最好是更换为600尾管,尾轴传。既然有重叠,就不能保证3D飞行时不会砍到,凑巧的时候就是能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更换为600尾管,尾轴传。既然有重叠,就不能保证3D飞行时不会砍到,凑巧的时候就是能砍到。。。
...

谢谢提醒,刚更换好,以前有用600尾管,为了减肥换回550尾管,换个飞越12元的塑料尾桨不知道有没问题,改天试试

网友E:
看照片是尾桨尖打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是尾桨尖打地了

我是亚拓粉,但我不喜欢亚拓的托,你的ID我知道,是怎样,实事求是,说了飞前检查没问题,是桨尖薄处开裂,如果扫桨厚处为什么没事,你扫个给我看看有没事,用不着黑亚拓,要么空中飞裂,要么大桨砍,也拜托别再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味的洗白,有问题改进去解决才是重点,发帖也是作为个个案给同款飞友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