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6遥控器能不能升级八通?

楼主(2017-10-26):
伟力X6遥控器能不能升级八通?
看着遥控器上还有两个口,塞着胶垫,并且说明书上把那两个位置写着七通和八通。
有没有大神升级过呀?教教我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控我也有,但感觉挺垃圾的,没必要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我也有,但感觉挺垃圾的,没必要折腾了吧

不是感觉很垃圾,是的确很垃圾。瞎折腾一下,练练手,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感觉很垃圾,是的确很垃圾。瞎折腾一下,练练手,哈哈哈

拆开看过,好像有预留通道插口,靠近天线位置左右两颗螺丝比螺丝孔要大一点(3D开关和熄火开关旁的),特别紧拧不出来,你拆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过,好像有预留通道插口,靠近天线位置左右两颗螺丝比螺丝孔要大一点(3D开关和熄火开关旁的),特别 ...

网友:
预留了,一个旋钮,一个妞子

网友:
没必要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