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做控电求指教

楼主(2017-10-26):
前段时间才了解到磷酸铁锂电池,控额定电压12伏,准备用3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代替原来的3s锂电,因为不经常用,锂电总是被放的大肚子了。请问3节磷酸铁锂电池做控电修改怎么样?另外,什么牌子的质量好?求指教

网友A:
看你什么控了,如果是乐迪的AT9S,和AT10可以直接4S
再如果买的是5号电池大小的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叠层电池盒,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控了,如果是乐迪的AT9S,和AT10可以直接4S
再如果买的是5号电池大小的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叠层电池盒 ...

怎么个叠层电池盒,还没见过

网友A:
就这种的,电池可以选用14500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的,电池可以选用14500的锂电!

锂电太娇气了,不能过冲过放,好几次充好电又有事不能去玩,放的大肚子了。听说这电池很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太娇气了,不能过冲过放,好几次充好电又有事不能去玩,放的大肚子了。听说这电池很耐操

对,这个电池随便用,不存在放置时间长鼓包!

网友(2018-01-07):
提議用18650+保護板。

网友:
镍氢电池不错的,买贵点的那种。我at10遥控用的8节镍氢5号电池,2100毫安的,可以冲进1.62ah电量。遥控器记录里显示充满电可以使用67个小时。而且我这电池买来用了快7年,性能依旧。记住要买低自放电那种。25一节看起来很贵,不过用十几年算下来也可以了。

网友(2018-02-12):
爱老婆,你值得拥有!不过8节好坑啊,I6才用4节。

网友:
自己做最好加稳压模块,否则你会发现遥控器一直低压报警,有得遥控器甚至开不了机(其实电池才使用一半的电量,只是电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