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简单问题啊

楼主(2017-10-27):
凤凰模拟器,练直机,哪种视角比较真实?一直练的普通视角,换到“始终看见地面”发现不适应啦。

这几个哪个练比较好,谢谢!

这几个哪个练比较好,谢谢!

网友A:
跟随飞机就行!飞真飞机眼镜也是看飞机,只有临近地面是才会参考地面!飞真机是视角比模拟器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飞机就行!飞真飞机眼镜也是看飞机,只有临近地面是才会参考地面!飞真机是视角比模拟器要大!

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