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hg问题

楼主(2017-10-27):
    入模7年,由于工作原因,有4年时间没有玩航模了,原来入有futaba 10chg遥控一个玩直升机的,现在想玩固定翼飞机,不知道futaba 10chg遥控能否用于固定翼飞机,及滑翔机?请坛里面大神帮助分析下。

网友:
没问题!当年的好控

网友:
  當然可以啊.

楼主:
开机就是直升机界面,请教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就是直升机界面,请教怎么设置??

哥!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就是直升机界面,请教怎么设置??

    首先當然是開機,按左上面的 MODE 鍵一秒以上就會跳出 BASIC 頁面,在這裡有兩頁 ( 看顯示板面右上角 1份2 ,用CURSOR 箭頭鍵跳到第二頁 2份2 )在第二頁內再用 箭頭鍵選 PARAMETER, 之後按著 DIAL 轉盆鍵多於一秒進入, 進入PARAMETER 後用 箭頭鍵選 TYPE 再轉動 DIAL 轉盆鍵選你想要的 ACROBATIC (飛機 ),選到後按著 DIAL 轉盆鍵多於一秒,頁面上會出現 ARE YOU SURE, 之後再按 DIAL 轉盆鍵確認,完成後按左下面的 END 鍵跳出所有頁面到主頁, 完成. 之後會見得到右面的直升機圖案變成飛機圖案,關機再開確認一下, 祝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當然是開機,按左上面的 MODE 鍵一秒以上就會跳出 BASIC 頁面,在這裡有兩頁 ( 看顯示板面右上角 1 ...

谢谢了,大哥,马上试下,若有哪里 不懂在向你请教!!

楼主:
        还要请教下“CK4237”大哥及坛里的老魔:用我现在的FUTABA  T10CHG的控能是否同时设置保存飞直升机的程序和固定翼机的程序:也就是带一个控出去,带两个航模出去,一个直升机模,一个固定翼模,飞直升机时切换到直升机程序,飞固定翼模时,切换到固定翼模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下“CK4237”大哥及坛里的老魔:用我现在的FUTABA  T10CHG的控能是否同时设置保存飞直升机 ...

这个问题 不需要问嘛  当然可以嘛  想当年 10C可是经典控

网友:
絕對沒有問題,因為無一個模型設置都會獨自記錄在控裡面,例如: 模型 1, 是直升機. 2, 是滑翔機.   3, 是飛機, 4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