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600EFL 改........

楼主(2017-10-2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看看行吗?

网友A:
可以玩低转数3d  但要换100v3电调 .和14t斜齿

网友B:
建议还是考虑550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低转数3d  但要换100v3电调 .和14t斜齿

感谢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考虑550桨系列

感谢大大分享。

网友C:
550是6S的马达,电池是一颗的,600是12S马达,用的两颗串联的,要动力升级建议直接换700MX马达就可以了,动力杠杠的,什么都不用换,550的动力换了之后还要更换马达齿轮是主齿轮,否则齿轮比是不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50是6S的马达,电池是一颗的,600是12S马达,用的两颗串联的,要动力升级建议直接换700MX马达就可以了,动 ...

700mx 能直接换?不要换升级套? 马达会不会大。我看现在的马达就没多少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0mx 能直接换?不要换升级套? 马达会不会大。我看现在的马达就没多少空间了。

700MX可以直接用,现在的600L 套机里面配置的就是750MX的马达,下面这个是现在600L 的官网电装配置表,直接配的就是750MX。700MX和750是同规格的

電裝配備
●Microbeast PLU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組
●Castle EDGE HV 80 無刷調速器 x 1
●750MX無刷馬達(530KV/4236) x 1
●BL815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3
●BL855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是6S的马达,电池是一颗的,600是12S马达,用的两颗串联的,要动力升级建议直接换700MX马达就可以了,动 ...

我的马达改齿轮16T主齿轮112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马达改齿轮16T主齿轮112T。

你这样改飞机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动力反而是不会有什么增加的,反而是变弱的

如果配750马达,可以使用原厂13/14(马达齿轮)+118T大齿轮,600也有对应的升级套装可以选购的

H60G005XXW 118T CNC斜主齒輪+H70G009XXW13T馬達斜齒輪/H60G006XXW14T馬達斜齒輪

或者直接购买升级套件
H60G004XXW 600E PRO動力改裝組

换了750马达后,你会发觉飞机动力暴增,根本就是两台不同的600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改飞机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动力反而是不会有什么增加的,反而是变弱的

如果配750马达,可以 ...

感谢大大分享,我飞的不是很爆,普通飞飞soft 3D。

网友E:
你那个十字盘球头柱难道不断啊?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十字盘球头柱难道不断啊?那么长。

看过老外也这样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过老外也这样改。

小心断掉就是了。整个十字盘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断掉就是了。整个十字盘就废了。

谢谢大大提醒。

楼主:
这张忘了放!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改飞机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动力反而是不会有什么增加的,反而是变弱的

如果配750马达,可以 ...

哪以后这个大齿盘 我要买那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