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造反了,邪门,诡异,全都反向了,无语了

楼主(2017-10-27):
话说昨天飞好收拾好,昨晚充好电,今早起,直奔飞场,发现各个舵面全反向!副翼左右反了,升降反了,螺距反了,油门大小正确,尾电机方向正确。并没有修改遥控设置。应该没有一样情况的吧?待我今天到家大卸八块再重组。
附飞场:浙江工商大学的一块草坪。(出差到此)

网友A:
一键反向功能

网友:
有些控会丢设置,我的天七总这样

网友:
这可稀罕

楼主:
万能的D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键反向功能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

D7E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

我的D7e遇到过抽风的情况,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大卸八块后将其他几块MCPX的主板换上去,问题依旧。有人会说,设置反向不就行了?我试了试,设置反向后表面上通道映射都是正确了螺距也正确了,但是当油门推到一定高的时候,舵机会出现不听使唤的现象。于是我又试试重刷固件,可是问题依旧。真在抓耳挠腮之时,突然灵光闪现。我这些舵机有一批是地平线固定翼飞机用的直线舵机,当初还在某个QQ群里问:如何将地平线的固定翼的舵机用于mcpx 直升机,当时有前辈说可以用,但是要做一下舵机的反向,于是拿起镊子在舵机正负还是信号线哪两根之间做一下短接就行了……于是我跟换了另外不同批次的三个舵机(应该是原装舵机)果然映射正确,正常使用了,那么接下来很明确了,给那些反向的舵机(地平线固定翼舵机)做短接反向……问题来了将哪两根线短接忘记了,恳请前辈指点……

楼主:
如何给mcpx(地平线固定翼)直线舵机短接反向给mcpx直升机使用?

楼主:
当年是这样的,都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放了一段时间没飞,再拿出来就乱套了,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罕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卸八块后将其他几块MCPX的主板换上去,问题依旧。有人会说,设置反向不就行了?我试了试,设置反向后表面 ...

这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按说原装设备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要将舵机本身进行反向设置:短接舵机的正极和信号线上电,听到滋滋滋响声,然后重新上电,即可解决问题。因为我买的舵机有固定翼版本的mcpx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