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老不新人求教

楼主(2017-10-27):
为何叫半老不新人呢,因为之前有2年多固定翼经验,但苦于帝都场地限制,只能转投穿越机,毕竟这个对场地要求要低些。
但刚入门,很多东西都不太懂,翻了翻论坛的帖子,似乎找不到纯面向新手的内容,比如以下方面头脑仍然空白
1. 穿越飞行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升降,转向。固定翼好理解,接收机控制几个舵面来动作,但穿越呢,似乎没想明白
2. 手里用的天地飞7遥控器,这个好像只能设置固定翼和直升机,穿越机怎么使用?同理还有模拟器,之前电脑上装的凤凰5模拟器,也都是面向固定翼和直升机,不知该怎么练习
3. 新人入穿越,从哪个机型开始玩好,只知道210和250,求推荐

求高手解疑答惑

网友A:
1 多看看调飞控的视频就知道了打舵跟固定翼差不多
2 天7可以飞固定翼模式就好
剩下楼下补充

网友B:
多旋翼转向都是靠改变电机转速来改变方向的,前后左右都是一边加速一边减速来实现平移的,转向是通过电机的的饭扭力来实现的,一般向哪边转哪边的转速是加速的(正浆和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多看看调飞控的视频就知道了打舵跟固定翼差不多
2 天7可以飞固定翼模式就好
剩下楼下补充

看你的头像,想起是老朋友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转向都是靠改变电机转速来改变方向的,前后左右都是一边加速一边减速来实现平移的,转向是通过电 ...

哦,难道电机能够实现正反转么,这个电调要支持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难道电机能够实现正反转么,这个电调要支持的吧

电调不需要正反转,电机正反转需要把电调的三根线任意调换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需要正反转,电机正反转需要把电调的三根线任意调换就可以实现了

这个我明白,我是说运转的时候实现正反转

网友C:
优酷上有一个视频是讲过原理。。你搜搜,很多,,

网友D:
1、穿越通过4个电机转数差异,升力变化,实现转向和姿态变化
2、一般穿越机都使用F3或F4飞控,接收机使用SBUS的,天地飞支持sbus的接收机是wbus,我原来就是用的天地飞9
3、入手的建议从F3有刷空心杯开始,1-2s的耐炸小无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我是说运转的时候实现正反转

4个马达,两个正转两个反转,这样才能稳定。同一个马达飞的时候也可以正反切换,那是3D四轴的方式,同时也需要电调支持,新手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上有一个视频是讲过原理。。你搜搜,很多,,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穿越通过4个电机转数差异,升力变化,实现转向和姿态变化
2、一般穿越机都使用F3或F4飞控,接收机使用S ...

2、一般穿越机都使用F3或F4飞控,接收机使用SBUS的,天地飞支持sbus的接收机是wbus,我原来就是用的天地飞9
----------------------------
用天地飞7的接收机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一般穿越机都使用F3或F4飞控,接收机使用SBUS的,天地飞支持sbus的接收机是wbus,我原来就是用的天地 ...

嗯,接收机和控没关系,但尽量不要用PWM的接收机,体积大,接线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