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7):
前一个月飞120炸鸡了,捡回来试了试主板没问题,然后一个月有事情就没顾得修它,现在修发现了以下问题:,螺丝生锈,机子通电以后主板正常响声,但是主板红灯闪烁,控打舵机子无任何反应,再次拔插电池发现主板还是正常响声,但是灯不亮了,打舵还是无反应。试了三块电池,对电池插头进行擦拭,都没反应。是不是主板受潮烧坏了需要换个主板?求助ing

网友A:
請你從新對頻一次后,再测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你從新對頻一次后,再测試

应该怎么对频,还望老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你從新對頻一次后,再测試

我按说明书上的操作步骤,给接收机上点,然后电源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操作步骤,给接收机上点,然后电源灯不亮了……

电源正常的話,壞主板的机会很大!!😑

网友:
主板不会响,是电调上电电机发声,这状况应该是主板挂了,不改全连接主板确实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