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60MM翼展KT板机

楼主(2017-10-27):
1104电机已经普及了,所以一直想做一台小无刷飞机,可以在小一点的场地飞行,经过了几个月的设计修改终于做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了。

型号:Z-49
翼展360MM

使用设备:
1. 1104 7500KV电机;
2. 10A固定翼电调(不要购买多旋翼的,有些不能启动1104电机);
3. 350MAH 2S 电池
4. 3.7克舵机2个;

5. 2.4寸4叶桨;

空机组装图

楼主:
试飞视频:?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试飞视频2:?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速度也挺快呀

网友:
好漂亮。飞的好。有图纸吗?

网友:
有翼型的话飞的更好

网友:
看到这飞机,哎呀,我的小可爱,皇冠给你带

网友A:
楼主,这个1104电机,看体积也不小啊,比1806之类动力小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1104电机,看体积也不小啊,比1806之类动力小嘛?谢谢

1104电机的直径只有14MM!相当于一只食指粗,1806电机的直径是23MM。直径小那么多,动力当然也小很多,所以匹配的螺旋桨也只有60MM直径。比1104还要小的无刷电机是1102,不过配60MM4叶桨有些吃力,而且直径是一样的,所以最终还是选了1104和60MM4叶桨作为动力。然后就是翼展的问题了,曾经尝试几个尺寸,360MM暂时是比较理想的。
动力配置是够的,其实设计的目的是能够在较小的场地或者室内飞行,速度可以很慢,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比较好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4电机的直径只有14MM!相当于一只食指粗,1806电机的直径是23MM。直径小那么多,动力当然也小很多,所 ...

谨受教,谢谢哈。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88?

网友C:
只用单翼能飞么? 为啥设计用双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88?

我用的是旧款天6遥控器,只要4通道接收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单翼能飞么? 为啥设计用双翼呢

只有360MM翼展,单翼的话产生的升力不足,需要很高的速度飞行,而我设计的目的是能以比较低的速度飞行。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平板翼哦,能产生升力吗

网友:
飞不错!
建议加上翼型,提高升力。

网友(2017-12-08):
楼主有图纸吗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