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2 op原厂金属轮毂

楼主(2017-10-27):
说实话,想要km在如此完美的情况下,继续进一步提升性能,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op,不仅外观好看,车也会更稳,当然,一些必要的配重也是有必要的。这一次我把车架的前轮毂进行了配重,在爬极限陡坡的情况下,翘头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喜欢的兄弟们可以试试!配重方式多种多样,我采用的是试用汽车轮毂平衡块来进行配重,效果明显!

网友A:
请问楼主,这轮胎加配重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轮胎加配重有链接吗

淘宝搜索,trx4配重

网友B(2018-05-25):
饭大神,求教km用的啥动力,有没有推荐的,刚傻乎乎买了套无刷,但是好像不是有感的,稍微高一点的陡坡电机都堵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饭大神,求教km用的啥动力,有没有推荐的,刚傻乎乎买了套无刷,但是好像不是有感的,稍微高一点的陡坡电机 ...

攀爬车要求高扭,别错买成高速马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攀爬车要求高扭,别错买成高速马达。

好像就是高速的,一爬坡就憋死不动了,比原车大s高速挡还快,但是又不想用有刷的,目前是不是只有好盈新出的那个套装了(1300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高速的,一爬坡就憋死不动了,比原车大s高速挡还快,但是又不想用有刷的,目前是不是只 ...

遥控车我是新入坑,不过之前一直玩真车越野,这个和真车类似,真正的越野车(不包含城市SUV)发动机都追求的是低速高扭,速度一般都不快;而速度性能车追求的是高速度,速度和扭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无法兼得,攀爬车很像实际中的硬派越野车,都是追求大扭力。
这里我还有个个人的理解,玩具里的所谓越野车其实更像现实中的拉力赛车,而现实中的硬派越野,比较类似玩具中的攀爬车。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高速的,一爬坡就憋死不动了,比原车大s高速挡还快,但是又不想用有刷的,目前是不是只 ...

其实我第一辆车就入了KM2就是看中了这辆车的越野素质,尤其是两把锁的配置,对于越野车攀爬车,锁太重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高速的,一爬坡就憋死不动了,比原车大s高速挡还快,但是又不想用有刷的,目前是不是只 ...

没错,高速上陡坡就是这样,我们玩真车时也是这样,爬陡坡都是低档位,低速高扭,很多新手不懂高速冲坡,档位高速度快,冲到一半由于档位挂的高扭力不足有憋熄了火的,滑下来都是好的,翻车也有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高速上陡坡就是这样,我们玩真车时也是这样,爬陡坡都是低档位,低速高扭,很多新手不懂高速冲坡, ...

除了好盈那套,能推荐款实惠点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好盈那套,能推荐款实惠点的么!

好赢的有感无刷就可以了,电机用17.5或者21.5T的,如果是觉得还担心的话就把电机齿换小
毕竟KM2比较重 身边人的km2过热的大把人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赢的有感无刷就可以了,电机用17.5或者21.5T的,如果是觉得还担心的话就把电机齿换小
毕竟KM2比较重  ...

就那个红色80a的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红色80a的够么

买120A吧 现在好赢有感的也不贵

其实用1080加550或者590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