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1舵机上k120上用哪个臂

楼主(2017-10-27):
是不是要用银燕原装十字舵机臂 把其他多余三抓割掉

网友A:
為何要用十字,跟来就有单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要用十字,跟来就有单边。

单边过长

网友B:
剪短啊,用最里面的孔,原厂也用最里面的孔,螺距动作都会细腻很多,多问一句,为毛用银燕,比原厂还垃圾,去看版主的贴,切舵臂,卸力很难炸坏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短啊,用最里面的孔,原厂也用最里面的孔,螺距动作都会细腻很多,多问一句,为毛用银燕,比原厂还垃圾, ...

原厂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短啊,用最里面的孔,原厂也用最里面的孔,螺距动作都会细腻很多,多问一句,为毛用银燕,比原厂还垃圾, ...

我的是用螺距尺压烧 不知道是烧的马达还是烧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用螺距尺压烧 不知道是烧的马达还是烧的板子

那就完蛋了,一般空心杯烧坏,并且把固定空心杯的塑料壳子也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完蛋了,一般空心杯烧坏,并且把固定空心杯的塑料壳子也烧变形了

我用表测了 板子没烧 空心杯坏了 壳子完好 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空心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表测了 板子没烧 空心杯坏了 壳子完好 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空心杯

网友:
十字那个,剪三留一。

楼主:
买多少KV的 或者多说多少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多少KV的 或者多说多少转的

越高转越好嘛!有个电机小铺里好像就有,1块几来着,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高转越好嘛!有个电机小铺里好像就有,1块几来着,忘了

哪个店铺 有关键词吗或者链接吗

网友C:
卧槽,还不如100s的舵机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还不如100s的舵机电机

对啊,977舵机电机都是412的跟100的一样的
这个才408

网友:
這個尺寸的舵機應該都有6-7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