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light strider x2 122 2.4寸桨…简略装机

楼主(2017-10-27):
论坛里都是飞5寸机的多,天冷了外头飞不了所以最近装了几台小机子…
其中一台2.4寸桨的iflight strider x2, 谁知道strider是啥意思…?貌似没有这个单词额…

这是我自己用空机装的一台,黑蚁f4mini emax1106 7500kv, 用iflight自带的桨非常好飞,很浮很顺…
今天有点时间,再把同事这台套机给装起来…

除了飞控全在这…小插曲…买了两个套机,但商家漏寄了飞控…自己收到了还乐呵乐呵的假组,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没飞控…客服沟通之后跨洋ems寄过来了,服务还是满意的!

很喜欢送的贴纸,就是不知道国旗的那几张是贴哪的,那个形状好像是专门设计的贴在特定位置的…122轴距,stretch x结构…其实我没觉得这结构有什么优势,什么pitch更稳定roll更灵活这都是可以飞控调出来的,何必从机架这费功夫,stretch x比同尺寸的正x桨尺寸要小一号了…
这款122轴距标配2435的桨,不清楚2.5可以装上吗…这个级别的桨选择很少,虽然原装的很好飞,但实在太脆弱了,一次性,每炸必断…
标配jst插头,肯定是要换xt30的…
套装里山寨micro swift, 效果确实挺好,和正品没太大差别,但做工不行,而且螺丝孔是塑料的,等滑丝或者炸坏了就换个正品壳…

空机官方数据应该是30g,我这懒得拆袋子了…还有一些额外的螺丝六角柱什么的所以重一些…

山雨燕+25mw图传,飞室内足够了…

ix1106 带线重量比emax不带线还轻,做工没有emax精致,推力如果不差太多的话我还是倾向于更轻的…
我自己的那台strider准备换1104电机,室内完全不需要1106的动力…
现在主要飞室内,越轻越好,劈弯更犀利…

姗姗来迟的飞控,f3 10a电调,很轻,我能预计到这台装完会比我那台小坦克轻不少,我自己的strider没电池大概104g, 650mah2s,一般三分钟最多了

室内飞没有桨保护是不行的,真心不轻…不过很结实,每次炸完掰一掰继续,千锤百炼了目前也就断过一个…

飞控是用m2的紧固件,买了些备用,飞控里带的只够把飞控装在机架上的,也没有备用的…而且我准备再搭一层放接收和图传发射的…
理论上可以用m2.5的紧固件,我没试过…

F3 没有减震其实也可以,不过手头有0圈,就别闲着了。。。

焊好电机和电源线,飞控和电调的连线默认是向前的,比较档摄像头的位置,所以就简单的把飞控转个向,电调保持不变。。。

接下来是焊接摄像头和图传,按照飞控说明来就好了。。。

最后用废旧的信用卡再堆一层放图传和接收,基本大功告成。。。最后连电脑调参,吹吹热缩管扎扎电源线就完工了-。-
最新的betaflight 3.2很好用,最近两台小鸡子都是默认参数就很好飞。。。

网友A:
好像差不多啊

网友B:
专门登录来告诉楼主贴纸贴哪里的。

网友C:
我也晒晒 套套还是挺重的,3D打印PLA的太脆了不经炸

网友:
我也晒晒

网友:
你们都晒怎能没有我

网友:
附带小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登录来告诉楼主贴纸贴哪里的。

原来是这么用的!!好厉害!!!好有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差不多啊

从ix2的时候就想买了,后来出了stretch ix2种种原因也没买…最后搞了我现在这台…尺寸大了好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差不多啊

你用多大电池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晒晒套套还是挺重的,3D打印PLA的太脆了不经炸

以前玩有刷也自己打印,后来发现还是买成品又轻又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电池飞多久?

2s 450  40%起飞,能飞3-4分钟吧,动力还可以~ 关键能装微雨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晒晒套套还是挺重的,3D打印PLA的太脆了不经炸

绿色套件也是3d打印的? 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 450  40%起飞,能飞3-4分钟吧,动力还可以~ 关键能装微雨燕

机子轻就是好…我准备把我的黑蚁90去掉桨保护,换f3 10a更轻的飞塔,1102…看看能轻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套件也是3d打印的? 看着不错啊

是的 是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