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以上的舵机 如何防止炸鸡扫齿

楼主(2017-10-27):
刚接触500级电直 ,一次小炸报废两个斜盘舵机 顿时感到压力山大。450舵机有易损臂,请问500级的 有没有,难道炸鸡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换舵机?

网友A:
炸得好不如炸得巧,kst589 520三炸,舵机无损

网友B:
可以买那些2元一套的舵臂回来,然后自己切个口。切口尽量大但是把握好量:用手挡住舵机臂,打舵,舵机被憋死但是舵臂不断,但是炸机应该能炸断。就行了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现在的主流舵机应该都比较结实吧,我一般都是把飞机拉杆炸掉或者把侧板炸烂,舵机没有炸坏过

网友:
自己亚拓500里面带一套金属舵机臂,一套塑料的
开始上了塑料的舵机臂,结果练翻的时候,舵机臂变形,摔了。感觉那个塑料的应该就算是易损舵机臂了,要不然也不会带一套金属的

网友:
及时切熄火啊

网友:
从来不用大机做新动作,大机都是做自己熟悉的。小机用来练各种新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那些2元一套的舵臂回来,然后自己切个口。切口尽量大但是把握好量:用手挡住舵机臂,打舵,舵机被憋 ...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
主轴大齿盘固定螺丝换铝的,可以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现在的主流舵机应该都比较结实吧,我一般都是把飞机拉杆炸掉或者把侧板炸烂,舵机没有炸 ...

弱弱的问一句 亚拓515属于哪一流 不禁炸啊
用的副厂接收机 开机没注意换文件 结果起飞小炸 哎 正准备换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那些2元一套的舵臂回来,然后自己切个口。切口尽量大但是把握好量:用手挡住舵机臂,打舵,舵机被憋 ...

听起来不错 现在用的是nx4上的舵机 不知道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炸得好不如炸得巧,kst589 520三炸,舵机无损

我的500有60多炸都没有坏过舵机

网友:
用DEKO舵机和塑料舵机臂再把舵机臂打磨脆弱一些做泄力准备,这就是我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 亚拓515属于哪一流 不禁炸啊
用的副厂接收机 开机没注意换文件 结果起飞小炸 哎 正准备换14 ...

亚拓的我只用过525,话说是在天上突然坏了不锁尾,515没用过

网友:
除了450的舵机有炸坏过,500及以上都没炸坏过。。LZ多虑了。。眼看快炸的时候及时切熄火是很重要的

网友:
亚拓的舵机都是易碎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500有60多炸都没有坏过舵机

我的500L从买回来就没有炸过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500L从买回来就没有炸过鸡

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