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铁,这种油箱在那买?

楼主(2017-10-27):
图是借来的,看中油箱的尺寸,无奈马云家搜了个遍,没看到这种类型的,估计是某种溶液的箱子,求助老铁们

网友A:
汽车雨刮器装水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雨刮器装水得吧

貌似没这种扁平的形状

网友:
自己不锈钢焊个,之前飞云模型那里有,现在不知道还有没

网友:
晒一晒我的3.5

网友:
这个邮箱是不是  用一种冰盒改的  很像

网友B:
某宝,搜 冰盒 空调扇冰砖就可以找到,便宜的几块钱一个,各种容量型号都有

网友C:
这种油箱以前马云家看到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确实是进口的油箱,好像是美帝生产的。100元左右一个。
楼上说的很好:冰箱里的那种我也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 冰盒 空调扇冰砖就可以找到,便宜的几块钱一个,各种容量型号都有

谢谢老铁,还真有,而且型号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油箱以前马云家看到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确实是进口的油箱,好像是美帝生产的。100元左右一个。
...

谢谢版主,原图确是美帝的油箱,现在估计停产了。那种冰盒有人用过么?上甲醇燃料会不会溶解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原图确是美帝的油箱,现在估计停产了。那种冰盒有人用过么?上甲醇燃料会不会溶解外壳?

理论上说是没问题的,很多装甲醇燃料都是用塑料罐子的,那个才几块钱,又不贵,买两个回来做一下试验不就知道了~顺便造福一下大伙

网友:
冷风扇冰晶盒!

网友:
楼主找到合适油箱了吗?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