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平跑车坑的新手,望论坛的老司机进来指点迷津

楼主(2017-10-27):
              玩了几年固定翼,现在开始体验平跑,最爱速度与激情,所以只对平跑房车有兴趣,对大脚攀爬那类无爱             入了个1:10DGX竞速级平跑,玩着感觉非常爽非常66666到起飞。
             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平跑吧,对速度和操控上目前来说都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次去外面试车,发现个问题
             配的是乐迪RC4GS遥控器,遥控器上前进的操作杆行程量比后退的行程量要小,在外面跑的时候也发现,前进的速度比后退的速度要小很多,假设前进的速度是50km/时,那后退的速度则是70km/h。是遥控器操油门的行程量不一样的原因导致的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还有,外面沥青路上跑一个电车子真的好脏不止一层灰,大家都是怎么清理的?能用水冲么,还是用高压气泵,还是就让他?
             看下图之前最后再问个题外话,自喷漆可以调出电镀蓝么?

多跑几个电的话那这车岂不是得被灰尘包围??

多跑几个电的话那这车岂不是得被灰尘包围??

好几层灰。。

好几层灰。。

一个电的时间,沥青路,磨损比较厉害

一个电的时间,沥青路,磨损比较厉害

网友:
换天地飞
<

楼主:
我的固定翼是天地飞的忠实粉丝

网友:
设置正反吧
<

网友A:
设置正反,把两边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不是可以设两边不对称吗?

网友C:
是有刷还是无刷?有刷就把电调马达线正负极对换一下。无刷就随意两根马达线对调。然后设置遥控油门反向,这样就解决了。清洁我用毛刷刷一下然后用风机吹吹。平跑还算好打理了,那些大脚。越野。短卡,沙漠卡什么的。跑跑草地比你这严重多了,不小心还可能压到狗屎。另外,攀爬跑泥水路也是很恐怖的。那就不得不水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刷还是无刷?有刷就把电调马达线正负极对换一下。无刷就随意两根马达线对调。然后设置遥控油门反向,这 ...

哈哈谢谢,就是这样解决的。平跑就是灰尘多,吹风机不给力啊,下次用涵道推满油试试。最后问下没专门的赛道都是怎么玩平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设两边不对称吗?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正反,把两边对调一下就好了

谢谢已解决

网友(2018-01-23):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就是这样解决的。平跑就是灰尘多,吹风机不给力啊,下次用涵道推满油试试。最 ...

附近有个新盖的小区。有段沥青路,直道,差不多200米左右,4米宽。最近我就在那玩平跑,短卡就去公园跟着步道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