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3804侦查机准备起飞

楼主(2017-10-28):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飞的越高,摔的更惨
人们一直在说飞机属于蓝天,这句话是错的,为啥我每次首飞都不能完整的回到地面呢?

网友:
飞机漂亮  场地漂亮

网友:
这是被打下来了

楼主:
起飞前不能拍照,是真的,橡皮筋松了,飞机螺旋了

网友:
可怜的鸡鸡,可怜的运动相机

网友:
让你嘚瑟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前不能拍照,是真的,橡皮筋松了,飞机螺旋了

哈哈 真的么?

楼主:
还有录像,掉地上的时候还有很响的声音。爽

网友A:
哈哈哈哈,这事儿我也出过,去年一次,今年一次,都是首飞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这事儿我也出过,去年一次,今年一次,都是首飞炸鸡

魔咒,我也是两次,两架飞机完蛋了

网友B:
楼主节哀,是天行者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节哀,是天行者那个版本

天行者1880,老款。每次首飞就炸成碎片

网友:
可惜!可惜!

网友C:
所以FPV这种重量比较大的飞机我就不喜欢用皮筋来拉,多吃点力,马上就松了。

网友:
换成多股的细橡筋。

网友D:
自己涂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涂装的吗

自己喷漆的,文字和图标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FPV这种重量比较大的飞机我就不喜欢用皮筋来拉,多吃点力,马上就松了。

所以说卖家送了我四根橡皮筋,我只用了两根

网友E:
被盟军高炮部队击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盟军高炮部队击落了

以后不飞了,固定翼伤心死了,还是直升机简单

网友F:
用了几条皮筋呀,看来要多重备份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几条皮筋呀,看来要多重备份保险

两根很细的

网友G:
现在易飞正搞活动,两架12款黑白配才300我原来也因为橡皮筋松了炸过,我现在都不用原配的橡皮筋了,用一根长一点的鞋带打个十字,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易飞正搞活动,两架12款黑白配才300我原来也因为橡皮筋松了炸过,我现在都不用原配的橡皮筋了,用一根 ...

谢谢你的经验,我还有一架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后不飞了,固定翼伤心死了,还是直升机简单

直升机比固定翼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升机比固定翼更麻烦

直升机在风中没怎么摇晃,这个固定翼晃得都晕了,这么大的飞机,晃得也厉害。
也不能怪飞机,那天的风很大,而且又是在海边

网友I:
听到最后一声巨响还以为真飞机坠机**的声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到最后一声巨响还以为真飞机坠机**的声音,哈哈

这声音很远就能听到了,心里凉了半截,跑过去一看,后果很严重

网友:
飞机上一定要装摄像机,飞机怎么死的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不飞了,固定翼伤心死了,还是直升机简单

不咬放弃嘛, 有精力和条件还是要坚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卖家送了我四根橡皮筋,我只用了两根

     这不是皮筋多少的问题,我知道你绑四根,对角绑两个,平行绑两根,可能不会断,但是如果你飞行时把摄像头对着机翼看,飞高点。先向下俯冲,再一个急拉。翅膀会被拉起来。转平飞后,皮筋没那么大力了又把翅膀弹下去。亲眼所见。地面上是看不出来翅膀被拉起来了的,只在摄像头里看到,载机是一百来块的赛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皮筋多少的问题,我知道你绑四根,对角绑两个,平行绑两根,可能不会断,但是如果你飞行时把 ...

这么可怕?我是遇到台风,机翼被吹掉的。
有啥好的固定办法吗?

网友:
这种皮筋拉的机型,一般炸鸡都是翅膀被拉爆了!别的情况都好像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可怕?我是遇到台风,机翼被吹掉的。
有啥好的固定办法吗?

...怎么说呢 要莫在机身与机翼翼台位置粘薄木板,然后在对应机翼面粘薄木板,然后用长点的4个自攻螺丝穿过机翼把机翼拧在上面。这么搞要注意机翼的与机身的俯仰角。还有个办法就是不用这种用皮筋固定的飞机,飞翼,大小胖之类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 要莫在机身与机翼翼台位置粘薄木板,然后在对应机翼面粘薄木板,然后用长点的4个自攻螺丝穿 ...

螺丝固定是个好办法

网友J:
请问,这是哪一款机型?

我搜了“二战 3804 侦察机”,啥都没有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喷漆的,文字和图标自己画的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是哪一款机型?

我搜了“二战 3804 侦察机”,啥都没有搜到。

我自己涂装的,3804只是编号,我自己给他命名的。原厂家是天行者18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 要莫在机身与机翼翼台位置粘薄木板,然后在对应机翼面粘薄木板,然后用长点的4个自攻螺丝穿 ...

问题查到了,升降舵机坏了,我还特意给升降舵机用了md922,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到了,升降舵机坏了,我还特意给升降舵机用了md922,哎

炸机后检查舵机.....能确定是舵机在空中坏还是摔地上摔坏的呢。不过恒吉的舵机确实着急,20块的银燕很好了,从没在空中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后检查舵机.....能确定是舵机在空中坏还是摔地上摔坏的呢。不过恒吉的舵机确实着急,20块的银燕很好 ...

直升机上没坏过

网友K:
纳粹的飞机被击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纳粹的飞机被击落了

升降舵机坏了

网友L:
用的是那一款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是那一款相机!

用的runcam2,感觉质量不错,售后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