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PP板50E体验

楼主(2017-10-28):
一直都对50E有情结。50E级别的飞机,是新手步入一个新的高度必然要拥有的飞机。以前也飞过好多架50E飞机,但都没有作个记录,没能分享给众多入门不久的模友们。
前段时间突然又想玩玩50E的飞机,入手了这架天翼PP板50E,并做了比较详细的安装、飞行体验过程记录。

楼主:
在我们南方,秋冬季节,很适宜户外活动,也是练习航模飞机的好时机。

楼主:
1.      首先是开箱啦。双层硬纸板包装箱,厂家对我们模友是比较负责任的,没有任何的破损。
选择了红、黑相间的涂装(可能是手头有好多架轻木机都是绿色的,所以不想绿色涂装了)

楼主:
2.  接下来是检查所有的部件是否完整、齐全。建议用一个盘子,把所有的配件都放在一起,方便后面的安装工作。
并且,把安装需要使用的主要工具也都准备好。

楼主:
3.     整理有关部件。主要是把头罩和机身的PP板没有打开的孔,用小刀协助打开,请看图片示意。

楼主:
4. 开始安装
开始安装前,请准备一把美工刀,要小号,30度尖头的那一款。刀架到文具店能买到,要不锈钢那种,刀片估计本地买不到,我是从网上购买的刀片,一盒买回来,可以用很久。一瓶同声牌的502快干胶是需要的,另外还需要基本的工具:螺丝刀、尖嘴钳、扳手等。

5.   关于平尾的安装
     平尾安装需要先打开缺口,请看图片。

楼主:
6. 关于主翼上小翼的安装
主翼上的小翼,现在挺流行的。不过,从试飞的情况看,没有这对小翼,倒飞眼镜蛇动作将会更平稳。但安装上小翼侧飞更稳定,整体也会更美观。
建议安装小翼的时候,不要把那块透明部分的配件安装,这样可以减轻主翼翼尖边沿的重量(这个主翼翼尖边缘的重量,对飞机的平衡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楼主:
7. 马达安装马达的选择,有2个方案。厂家推荐双天4255型号,KV500而我手头有的马达是双天4250型号,KV500
试飞情况是2种方案采用的马达都挺好(当地爱好者也有一架,配双天4255马达)。
请注意配件袋中,有很多的轻木圆垫片,这些圆垫片就是用来安装马达时候,作为垫片使用。
如果是4255马达,则不需要用这些圆垫片。如果是4250马达,则需要12个圆垫片,把马达垫出去,
这样,重心才是合适的,并且螺旋桨和桨罩也刚好是最合适的位置!(从这一小小的贴心配件,可见厂家很用心!)

楼主:
8. 其它设备的选择舵机:选择KST589MG数码舵机。

电调:好盈60A

桨:14x7碳纤维或15x6木桨(试飞结果个人感觉15x6木桨更好完成动作)
桨罩:2.75寸碳纤维桨罩
电池:6S 2600mAH45C支持5C充电。

楼主:
9.地面调试地面调试,主要是对舵量的初步调整。
这款刀锋540PP板飞机,虽然是轻木+PP板结构,误以为会很肉的打舵效应,其实这款飞机的舵效挺敏感的。这里提供大概的参考数据:
大舵量:副翼30度,升降40度,方向30度;
小舵量:副翼15度,升降25度,方向20度;

楼主: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这款PP板50E的飞行性能。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如果有总结得不到位或是错误的地方,请高手们多多指教,俺一定虚心学习。
①.重心不需要调整,只要调整电池的位置去适应重心,就一切都正确的。电池建议用6S 2600mAH 45C。电池的C数不能太小,因为3D花样飞行,必然会暴力一点的动作,需要大功率支持才能完成。
根据自己多年的练习经验,以及周围不少模友的飞行经验,有些失速类动作在初期练习时候,为什么常常炸机?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电池在瞬间无法输出足够大的功率,导致失速动作无法改出!
可能新机试飞需要很多次才能调整好重心。正确的重心,应该是水平正、反飞行,飞机都会自然有一点下降的趋势,这样的飞机比较好控制。
桨的建议:我试过14*7碳桨、14*7木桨、15*6木桨。个人感觉15*6木桨最好飞。具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采用。
当然,新机试飞,也别忘记了对方向舵的调整,让飞机水平正、反飞,可以保持直线飞行。最后还要让飞机垂直爬升,看看飞机是否能直线垂直爬升。

②.舵量调整的问题。可能对新手来说,设置多大的舵量才适合,是很头痛的问题。舵量过大,很容易控制不了导致炸机;舵量过小,又无法完成3D动作。总的建议是舵量不要过大。刚开始练习3D花样,可以简单点的动作,舵量采用小舵量。随着自己的控制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难度,同时也可以试着用大舵量去练习。

③.马达拉力线问题。飞机设计的拉力线比较准,只要安装马达的时候没有去刻意改变,则马达的拉力线就是正确的。
④.电池与电调的插头、插座的建议:90A防打火。XT60的插头不建议,使用几次就因为打火而增加了接触的电阻,而无法让电池输出最大的功率。
⑤.更多的飞行性能,可以看几段首飞的视频。早上在学校球场首飞的,带了6块电池,因此就录制了6段视频。6段视频全是在测试这款50E的各种性能,一个动作会反复飞几次,学生帮忙拍摄,经验不够,太晃了,去掉了部分不理想的镜头,凑合着看吧。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为什么天翼不出pp70e

网友:
好像正反面傻傻分不清!对吧?绿色好吧

网友:
写的真详细

网友:
跟我的一样,最近也要试飞

网友:
照片真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发享!

网友:
楼主辛苦受教了,下次我也试试 15*6的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有多重,我的50E用男爵6S 2600MA电池,重460克,重心不对,头很重,加了块木板,把电池抵到碳管处头还重,侧飞癖性大,很难飞,之前飞了两架天翼的15E很好飞,可上到50E就让我闹心了。

网友B:
飞得好棒,油给的好快呀! 请问油门做了曲线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有多重,我的50E用男爵6S 2600MA电池,重460克,重心不对,头很重,加了块木板,把电池抵到碳管 ...

印象中我的电池差不多重,不会头重。实际上,我的电池从6S 2600mAH 60C   6S 320070C   6S 3300mAH 45C都有飞。
自己感觉最爽的还是6S 2600mAH 60C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好棒,油给的好快呀! 请问油门做了曲线没?

没有设置油门曲线,默认的。

网友:
总结的真好

网友C:
尾舵有点小哦,影响到落叶飘转的姿态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飞机。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有多重,我的50E用男爵6S 2600MA电池,重460克,重心不对,头很重,加了块木板,把电池抵到碳管 ...

我的电池重量也接近你的重量。并且,从6S2600mAH  ~  6S3300mAH 电池,我都有试飞过,重心不会有这麽大的偏差。
不清楚你的飞机为什么会有这麽大的偏差。是不是平尾和方向舵的舵机重量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有点小哦,影响到落叶飘转的姿态不好。

你还感觉尾舵小了?怎么我感觉尾舵已经很大了,真的,都没有把舵面的旋转角度用到最大,就是因为舵面的反应很灵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感觉尾舵小了?怎么我感觉尾舵已经很大了,真的,都没有把舵面的旋转角度用到最大,就是因为舵面的反 ...

降低EXP

网友(2017-11-27):
这种场地能造就大神,羡慕

网友:
请问:飞行重量? 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重量也接近你的重量。并且,从6S2600mAH  ~  6S3300mAH 电池,我都有试飞过,重心不会有这麽大的 ...

我的舵机用4个KST589,电机用双天4255,配15X6桨,双天60A电调(之前用好盈铂金100A,为了减轻头重,才换回双天60A),电调后移到最大,电池仓也加了一块板,把电池后移,移到尽头,顶住机翼横梁,头还是重,问了厂家,说是安装电机座的方法对重主有影响,我装电机座都是用泡沫胶,难道会很重吗,现在这飞机很难飞,反扭又大,换回14X7桨,反扭还是大,之前飞天翼15E很好飞,可上了50E就让我很闹心了,现在我对这品牌没信心了,转玩EF了

网友:
安装水平尾翼为什么还有拉开个口啊,不拉的话装不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舵机用4个KST589,电机用双天4255,配15X6桨,双天60A电调(之前用好盈铂金100A,为了减轻头重,才换 ...

准备入哪款e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准备入哪款ef?

已入EF 70E las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入EF 70E laser

靓机

网友:
4250电机楼主不觉得动力偏弱吗?我开始用4250,80%油门才能吊机,现在我换了4255了!

网友:
高手!飞机漂亮!

网友:
老师,我的30e,没有用加长舵机臂,副翼满舵也就30度吧,不知大能能不能做特技。度数小,有什么利弊?新人度数小飞机想对稳一点,没那么灵活?

网友:
赞一个,请教一下,在调飞机舵面最大活动角度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调的?我以前拿量角器但是很不好用。楼主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E(2018-05-30):
引用 网友A:
我的舵机用4个KST589,电机用双天4255,配15X6桨,双天60A电调(之前用好盈铂金100A,为了减轻头重,才换 ...

电池是6s几千毫安?

网友:
大哥 看你背面吊机和侧面吊机很棒啊 背面吊和侧面吊怎样练习呢?谢谢

网友:
同样想入手此机,电机跟楼主一样是双天4250 500kv,配多大的桨合适呢?舵机除了kst还可以选别的牌子吗,kst买不起

网友(2018-07-23):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6s几千毫安?

男爵电池6S26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