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舵机舵量问题,大神来

楼主(2017-10-28):
RT飞15E用多大舵量好飞一点

网友:
舵角 最大10cm

网友:
发错地方了!

楼主:
我问的是3D机

网友A:
我的天翼15E,副翼是45度左右,升降和方向大概是50-60度(目测的数值,不一定准确),舵角和舵臂都是连接到最大位置,然后在控里用DR来缩小比例,也可以用舵机行程来调到合适的角度,感觉过于灵敏可设EXP曲线或调小DR比例,个人手感,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翼15E,副翼是45度左右,升降和方向大概是50-60度(目测的数值,不一定准确),舵角和舵臂都是连接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