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模拟器软件在线安装与使用

楼主(2017-10-28):
凤凰5.0相对于其它安装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序列号,然后也支持多轴,直升机与固定翼,适合初级玩家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安装控制台时一定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A:
好贴,谢谢。请问模拟器加密狗上的按钮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谢谢。请问模拟器加密狗上的按钮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调模拟器版本的

网友A:
上面的那个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怎么用?

黄金战甲模拟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金战甲模拟器的吗?

是的,大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金战甲模拟器的吗?

不知道安装顺序错误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出中文?无法继续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安装顺序错误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出中文?无法继续安装?

没用过,所有软件都不能选择中文?

网友:
我下载好连上加密狗把控设置好到了最后完成这一部这样提示,每次都这样,安装4.0和5.0和5.5都这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加密狗

楼主:
应该是软件安装好,校准遥控时出现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软件安装好,校准遥控时出现的,对吧?

是的!知道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知道什么情况吗

应该是USB狗问题

网友C:
怎么解决,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安装过很多电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一路回车完成。主要是设置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我也是这个问题

这不是USB狗坏掉,是与系统兼容问题

楼主(2017-12-08):
凤凰5.0软件已上传,需要的模友可以自己下载,内存超过1G,较大,有效期网易在线下载只能保存半个月

http://fs.163.com/fs/display/?p= ... 25AF%25E4%25BB%25B6

楼主(2018-03-10):
再次提醒一下 ,8合1目前直接能安装,不要序列号的只有凤凰5,其它都需要输入

凤凰整个安装步骤
1.下载文件,解压,运行
2运行完成,连接加密狗选择控制台,校准与设置遥控

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要改为玩无线,需要用接收机与适配器

网友:
刚刚解决,报错是系统问题,重装

网友D:
我都弄好后,就是连接不上遥控器,控制台也装了,还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弄好后,就是连接不上遥控器,控制台也装了,还是连不上

换个遥控器看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个遥控器看行不行

还是不可以,应该不是控的原因,不连控加密狗灯常亮,连上控加密狗灯开始闪烁。到控制台还是显示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可以,应该不是控的原因,不连控加密狗灯常亮,连上控加密狗灯开始闪烁。到控制台还是显示没有连接 ...

控制台选择凤凰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台选择凤凰了吗

控制台没办法选择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台没办法选择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后鼠标选择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后鼠标选择呀

都弄了,就是连不上遥控器

网友E(2018-05-08):
引用 楼主:
控制台选择凤凰了吗

请问一下,我升级到5.5发现吊机非常稳定,但是航线抬头。然后倒飞低头,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我升级到5.5发现吊机非常稳定,但是航线抬头。然后倒飞低头,是什么原因呢?

没经历过

试一下升降微调

楼主(2018-08-26):
凤凰5.0已再次上传,有需要的模友可直接下载,内存较大,只能保存30天
http://fs.163.com/fs/display/?p= ... 25AA%25E6%25A8%25A1

网友:
有新的凤凰5下载地址吗?

楼主:
新凤凰5?只升级的凤凰6或7吧

网友F(2018-10-31):
引用 楼主:
凤凰5.0已再次上传,有需要的模友可直接下载,内存较大,只能保存30天
http://fs.163.com/fs/display/?p=X ...

大神能再传一次吗

楼主(2018-12-18):
引用 网友F:
大神能再传一次吗

http://fs.163.com/fs/display/?p= ... 25AA%25E6%25A8%25A1

有效期30天,内存超过1G了

网友(2019-03-01):
引用 楼主:
凤凰5.0已再次上传,有需要的模友可直接下载,内存较大,只能保存30天
http://fs.163.com/fs/display/?p=X ...

分享一个给你

最好安装的模拟器,凤凰phoenixRC 5.5中文版下载,自带8套多轴四轴
总之是傻瓜版本,特别好使。飞机种类齐备,且含有所欲的四轴飞行器,穿越机,且含有自动稳定版本的四轴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J172jZR459oi7eexV_FKg
提取码:w7fl

我在某宝买的比较好用

网友(2019-05-18):
多谢楼主分享这样的干货啊!

楼主:
关于有模友问G5.5能不能用,本人只玩了5.0,5.5没在线升级过,有模友反映说可以,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9-12-10):
加密狗现全部升级为开关试的了,有需要软件的模友自行索取

楼主(2022-11-07):
引用 楼主:
加密狗现全部升级为开关试的了,有需要软件的模友自行索取

凤凰软件下载链接,目前只能保存15天,有需要的可以接龙,将发送下载链接

楼主:
有效期15天
凤凰5.0模拟软件
https://mail.163.com/large-attac ... 09&member=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