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楼主(2017-10-28):
请问大家打印好的PLA配件用什么胶水粘接?试过502,涂上就和涂了水一样,一点都不沾。求解

网友:
ab胶 很牢

网友A:
同问 ab胶就是干了之后 白白的 很难看

网友B:
环氧树脂,淘宝搜,有透明的,e51+w62之类

网友C:
环氧树脂不就是AB胶吗

网友D:
502肯定不太适合,502适合粘平面和咬合面,强度高,效果与接触面积有关;3d打印物件表面实际上非常的粗糙,用AB胶是没有问题的,但外观难看,已变色老化;如果对强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JRE600啫喱胶是最佳选择,它填充性能非常好,粘合几乎无痕迹,强度也不错。

网友E:
我用的是:AXIA 835 胶水 + Loctite 7452 促进剂
供参考。
最近也在研究 3D 打印固定翼,有经验一起分享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环氧树脂不就是AB胶吗
环氧树脂类的AB胶有很多种类,有很多是透明的,许多用来粘玻璃看不出来。

网友G(2018-02-10):
氯仿,亚克力胶水,二氯甲烷等,3D打印抛光液,

网友H:
亚克力胶水

网友H:
或者ca40h 我都试过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