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接收和飞控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7-10-28):
还有电调的信号线接在哪里

网友A:
接收接GND、5V、SBUS,电调信号接S1-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接GND、5V、SBUS,电调信号接S1-S4

S.port和CPPM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ort和CPPM是什么

CPPM是模拟制式信号,速度精度不如SBUS。S.Port是数据回传端口,等你搞清楚具体用途以后再说,对穿越机来说不接也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PM是模拟制式信号,速度精度不如SBUS。S.Port是数据回传端口,等你搞清楚具体用途以后再说,对穿越机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