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一个飞涵道的梦想怎么就这么难????

楼主(2017-10-29):
  桨机飞的还马马虎虎了,于是就打算上涵道了。飞涵道是一个以前的小梦想,买一架FMS的70涵道阿凡提。找不到好场地,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早,去广场上首飞,降落时为了躲避人,结果撞树上了,断了两截。好不容易修好了,打算再次试飞。新的飞场也找好了。昨天在工厂的水泥地上试跑,结果撞马路牙子,又断了两截。心累,飞个涵道怎么这么难…………
哪位大侠帮忙圆个梦想:

1.FMS的再修回去,这个起落架真垃圾,虚位大的很,晃,我塞了纸片还晃,跑直线跑不直。我又怕撞马路牙子。速度快了,方向微调修正有点难把握,起飞滑跑距离又长。
起飞不撞,降落也怕撞,飞场跑道不是理想飞场。

2.再买一架70涵道的,好飞一点,关键对飞场和跑道依赖小一点的。亚伯特的J10?

3.还有什么办法??

技术水平差,见笑了,单飞,没人带,全自己摸石头过河。

新的飞场,两车道,感觉还不够宽

新的飞场,两车道,感觉还不够宽

又断了两截

又断了两截

网友A:
亚博特动力损失大,不推荐。
好飞适合入门涵道的有:
1.艾尔飞70涵道-4s-f22
2.全球70涵道-4s-j10b
3.fms阵风64涵道-3s
刚开始不推荐6s,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博特动力损失大,不推荐。
好飞适合入门涵道的有:
1.艾尔飞70涵道-4s-f22

谢谢!确实6S有点重。好的,上面几架我选一下,起落架想办法,尽量跑直线。两车道的跑道还是有点窄,涵道速度快,降落怕撞马路牙

网友:
好像是场地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场地,非常不错了,多飞多练多炸几架你的梦就实现了

网友:
天盛70t45 入门不错,建议前起落架好好改改,后起就用原厂钢丝,动力4s就可以
爱尔飞的f16,好好装机很好飞,动力一样4s,上天很稳,起落架很不错,虽然钢丝,但是很好降落

网友:
飞场太好了

网友:
这场地还窄我的天,非要双向8车道的场地才能飞吗,那是真飞机的要求。看来技术真不咋地,哈哈

网友:
转向轮一定要单独用一个通道。尾翼调直就别动了,单独微调机轮直到跑直线。然后就能跑很直了!

网友:
70涵道,飞翼的起落架结实,不像fms软趴趴的

网友:
飞多了  就手到擒来了

网友:
70涵道4S电池,毁灭者,在一块的模友飞过,说非常好飞,没亲自飞。
我第一个是70飞翼的4S涵道12叶,飞机是艾尔飞的白板F16,也用它练出来了,但这机升降的连杆必须得自己重新换,原来的塑料就飞断了,炸机。
涵道的速度比桨机快一些,得逐步适应。如果跑直线不好控制,可以调一下方向舵的EXP这样就不容易大幅度摆动了。
供参考,祝爽飞,多飞就行了,飞好70再上大的更容易飞。

网友:
这么好的场地,飞70真是大才小用了。入个飞翼的红箭吧,升级下起落架,妥妥的。fms的起落架出了名的烂

网友:
看了下lz发的帖子,不会是只飞了下魔鬼就直接入的涵道吧。如果真是这样,跳级的学费还是要交不少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为了梦想,要努力。自我总结了一下:

1.技术还是不过关。(主要飞板机SU27,冲浪者X8,FMS魔鬼,下部打算二战机再练练。飞行时长:短短叙叙快两年了)

2.理想飞场太难找。 (找个模拟器里的飞场那是不可能了,方圆50KM的范围都找遍了,以前几个飞场都陆续被建设了,目前暂定照片的飞场。照片的飞场飞

桨机无论是起飞和降落我都不怕的,飞涵道怕跑不直,撞马路牙子,一幢就断。两车道有点窄)

3.机型慢慢升级  (打算再买二战像真机,飞熟练。后续涵道看了飞翼的64--F22,起落架一定要加强。只要能跑直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为了梦想,要努力。自我总结了一下:

1.技术还是不过关。(主要飞板机SU27,冲浪者X8,FMS魔 ...

其实飞翼的那种手抛无起落架的64涵道也是很好飞的mig15和F86。入魔两个月的新手也能飞的很好。就是pnp动力差了点,不怎么好做动作,不过飞航线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
换好点的起落架容易跑直,减震的,有兴趣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为了梦想,要努力。自我总结了一下:

1.技术还是不过关。(主要飞板机SU27,冲浪者X8,FMS魔 ...

飞翼64 f22不推荐,动力损失过大,而且重心不好配,强烈建议艾尔飞70f22,用fms涵道,4s2200电池,重心几乎不用调整直接飞,滑跑距离20~30米,不容易撞路牙。我的极限起降距离可以10米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博特动力损失大,不推荐。
好飞适合入门涵道的有:
1.艾尔飞70涵道-4s-f22

FMS64阵风几乎买不到了

网友:
我飞的是屹立T45,64涵道,特点是稳,飘。调机到滑跑自己能飞来,就是配重头不能重。 了方向舵面,换了起落架。

网友:
64的F15,最简单的涵道机

楼主:
昨天下午去航拍了一下飞场!目前还在建设,飞场还算比较理想。就是千万别掉飞机,是围海造地的,外面是海,里面空地也有很多水坑。飞机掉了就完了!海边风真大!!
得赶紧抓紧再买涵道,抓紧飞。建设完了,又没飞场了!

四车道跑道

四车道跑道

外面是海

外面是海

两车道跑道

两车道跑道

网友:
前轮如果是双轮会容易跑直,别怪飞机阿凡提都飞不好其他飞机也是白搭

网友:
你的跑道有点窄,还有马路牙子,建议找个宽地方,不然降落不容易进场

网友:
这飞场比我的飞场好多了··虽然跑道差不多宽··但是两边没有电线杆·没有路灯··没有建筑··我的飞场这些全有·····所以还是苦练降落功力吧··我在没找到好的飞场之前这类地方就不飞涵道了···

楼主:
飞机起落架不行,跑不太直,起飞就撞马路Y子,别说降落了!
阿凡提修复回去了,把起落架再加强一下,过几天再去试飞。
飞上天就不怕了,阿凡提还是比较好飞的,技术差我飞航线还是没问题的。
说到底就是:想找个对场地要求低点的涵道,尤其是起降,起落架要好能跑直,另外就是飞场尽量找理想一点的。

网友C:
买架219的F15吧,舵量百分之70,用2200电池,比T45还好飞,我让我的女徒弟也在飞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架219的F15吧,舵量百分之70,用2200电池,比T45还好飞,我让我的女徒弟也在飞这机

以前关注过那个F15,楼主推荐一下,某宝哪家买好点?配置?3S电池要几C?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起落架不行,跑不太直,起飞就撞马路Y子,别说降落了!
阿凡提修复回去了,把起落架再加强一下,过几 ...

对起降要求低的话只有T45适合你,它翼展大,翼载荷小,自然起降速度就低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关注过那个F15,楼主推荐一下,某宝哪家买好点?配置?3S电池要几C?谢谢

这个机停产的差不多了,好像 只有那几家有的卖了,之前看过几次闲鱼上有人才卖160你可以找找,淘宝上沧狼模型好像还有卖,电池用3S2200,30C就行,涵道用一般的64就可以,我用的是群汐的64

网友:
这么好的场地 羡慕

网友:
两车道对付90机都完全够用 这么完美的跑道和空域 我睡着都要笑醒
继续从基础练习吧 手法有很大的问题 祝早日爽飞

楼主:
今天爽飞了两次!谢谢论坛里帮忙的各位!组了个219的F-15,用的FMS的12叶64涵道,因为电池空间有限,用的是3S的。
今天试飞两次,全油门也不是很快,3分半报警落地,电压刚好3.7V。飞机还是比较好飞的,关键整机轻,真的很轻,才700多g。
幸亏有六组3S电池,等这个64涵道飞熟练了,70涵道的阿凡提再拉出飞。70的阿凡提其实也好飞的,就是降落有点心理阴影。
涵道梦我还要继续,64-70-90-涡喷,谢谢大家!

楼主(2017-12-06):
上周末在飞场爽飞了一下午,飞场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末在飞场爽飞了一下午,飞场很棒!

好羡慕你的飞机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B:
FMS64阵风几乎买不到了

考虑考虑路途遥远

网友:
桨机马马虎虎就要上涵道,必定是这个结果!

网友(2020-02-14):
推荐f15确实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