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125,可以上3层塔,可用遥控osd调功率频率pid,附详细教程飞行视频

楼主(2017-10-29):
现在非常流行110~130轴距的小鸡,以11系列的电机为主,一般都配10~20A的小飞塔,带osd功能,最好的搭配我认为是1104 7500kv+2840桨+2s 550电池
轻,好飞;嗯,废话不多说。

影响FPV飞行的一大要素就是图传,因为遥控距离一般要比图传距离要远,所以先掉链子的是图传,黑羊的图传确实不错,但是价格贵,炸坏了多心疼。
以前大鸡上用过pandarc的图传感觉不错,大家口碑也好,正好最近出了20*20的,买来试试效果;
【实际试飞效果:大横纹! 目前无法解决,本贴主要讲解osd调参】
机架用kk新出的125,因为125能上2840桨;125的大脑袋能不能装下3层塔呢?拭目以待;
新买的pandarc图传,做工可以,天线用ipx接口,方便更换,铜管耐炸。

飞塔,电机,机架安装非常简单,也不是今天的主题,下面是安装好的图,准备上图传:

按照接口说明焊接线:

焊好线,准备通电测试【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

打开显示器检查是否正常:

测试没问题,安装:

一切正常:

好,接下来,用OSD来调整PID和控制图传的功率/频率:

1,设置好端口,一般焊到的是uart2,那么在uart2里面打开设置,见下图红框:

2,【重点:上锁】,下面是开启osd的示意图(有的飞控第3步油门是向右,根据实际情况打杆):

3,下面是开启后的界面,profile进去后就可以调整pid,请看下图红框:

这里是调整rc rate 和super rate的界面:

4,从主界面Features进去到这里,可以对图传的频率,功率进行调整,请看下图红框:
PIT:地面调试的时候降低图传功率;
POWER:功率;

调整后记得到SET里面保存,生效;

有了OSD和图传的支持,外场调试就非常方便了;
用osd调整图传功率,频率,还能调整pid,真是NICE !

经过实际飞行, 一般用100mw就够,售后也非常棒,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该是大横纹还是大横纹。

提前说明:买卖自由,买了有问题别怪我,我也解决不了;

附飞行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比较严重的横纹】:

楼主:
如果有什么疑问回帖留言~

网友A:
那块显示器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显示器自己做的?

小飞手~

楼主:
今天去外面飞了下

可以通过遥控器调节,真是爽歪歪~ 哈哈

网友B:
多少油门悬停 动力够不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飞塔能说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油门悬停 动力够不

30~40就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手~

原来如此……因为这个外形和以前用过的台电MP4非常像

网友C:
请问一下ET系列的头能塞得入微雨燕不?还有底板是多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什么疑问回帖留言~

那osd用的是Panda图传上的? 不能在bf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ET系列的头能塞得入微雨燕不?还有底板是多厚?

这个头微雨燕估计放不下,底板好像是3mm的,反正挺厚,这个机架非常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osd用的是Panda图传上的? 不能在bf上设置?

OSD 是飞塔的BF上的,可以通过osd控制panda图传频率、功率,还能开启PIT模式,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OSD 是飞塔的BF上的,可以通过osd控制panda图传频率、功率,还能开启PIT模式,很方便。

那图传的控制线是接到uart口的?没看到接线 PIT是维修模式吗? 谢谢澄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图传的控制线是接到uart口的?没看到接线 PIT是维修模式吗? 谢谢澄清!

嗯。我是接到Uart2上,接到飞控的Tx口,图传这边接到Rx口。
PIT 模式是图传几乎不发射功率,在离图传很近的情况下才有图像,主要调机的时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是接到Uart2上,接到飞控的Tx口,图传这边接到Rx口。
PIT 模式是图传几乎不发射功率,在离图传很 ...

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E(2018-02-13):
额,我的mini5804接的是动力电,100mw几乎没有横纹,楼主是不是接5v供电上面去了?图传我接在飞控的电调供电焊盘上了,可能飞控本身对电源滤波比较好吧,我提个小建议哈,楼主排除其他原因还未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在电源上接个小电容增强飞控的滤波。

网友:
介绍很全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我的mini5804接的是动力电,100mw几乎没有横纹,楼主是不是接5v供电上面去了?图传我接在飞控的电调供 ...

我各种接法都试了,不行,滤波也接了,不管用。

折腾的心烦,换黑羊后世界都安静了。不折腾无意义的设备了,享受飞行。

网友F:
越来越小越来越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