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关于油门校准

楼主(2017-10-29):
新HobbyPro Jt-5控,好赢30A电调接3通道,不论遥杆在最低还是最高位置,
电机
都只发出连续短促嘀嘀声。(油门曲线最低为0,最高100,其它通道
舵机
反应正常)求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电调,有的电调,比如Castle Creations凤凰电调是要在控上面设置油门end poi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