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的锁尾电机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7-10-29):
k120的原厂尾电机已经飞了60个起落了,听说120的尾电机寿命不如110的。请问大家的尾电机都是多久更换一次呢。之前的110的尾巴电机飞了90起落怕挂了自旋就换了。。。。。。。。

网友A:
啥时候不锁尾了啥时候换, 一般我的都是炸坏的  很少用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不锁尾了啥时候换, 一般我的都是炸坏的  很少用到头

还从来没炸坏过尾巴的电机,哈哈,120还没炸过。。。。。。。这算flag吗

网友B:
我120尾电机估计也就30电左右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20尾电机估计也就30电左右就报废了

你是连着飞的吧,我买了散热片,等冷却了再飞的,已经60起落了

网友:
最近我飞费了一个,大概100起落(但是在60左右起落的时候就有点不怎么锁尾了),结果尾电机完全失去动力,飞机在空中自旋,还好掉到一米多高的枯草地上了,换了电机接着飞。

网友:
是8.2x20电机,KV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