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急呼三遍!

楼主(2017-10-29):
配置====  naza lite,希嘉450机架,飓风2216  900,40A电调,带云台,狗,3s5200电池
问题====四轴在起飞与降落时往一边翻跟头,用手抓住机架,飞起来就正常了!落地时占到地就翻跟头!怎么解决,我感度默认全是100。。。以上情况在GPS与姿态模式下都会发生,几率很大很大!求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A:
不是在群里回答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群里回答过了么…

降低了感度,微调了遥控,姿态起飞降落稳稳的。但是gps模式下起飞降落非常困难。

网友B:
没什么巧,lite很好调,关键是你所有设备都需要正确的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巧,lite很好调,关键是你所有设备都需要正确的校正!

校准的应该没问题,以前也玩过lite,多少懂一些。明天在调试一下感度试一下。

网友C:
会不会因为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因为动力不足

可能吧,加了云台相机后太重了!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不?  我也是这个控,也是起飞的时候会向一头翻跟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群里回答过了么…

请问是哪个群,我也想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不?  我也是这个控,也是起飞的时候会向一头翻跟头

解决一半了吧。我姿态模式下微调遥控器,起飞降落稳稳的,但是GPS模式下起飞还是很困难!如果你往一边翻的话,你可以试着把飞机举过头顶看看飞起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请你重新做油门校准,桨叶是否装错,之类的。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一半了吧。我姿态模式下微调遥控器,起飞降落稳稳的,但是GPS模式下起飞还是很困难!如果你往一边翻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E:
呵呵 我刚因为这个问题摔坏2块桨叶。跟你说下吧。
首先校准电机,如果还有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你电机老化了,加速的时候两边电机加速不均匀导致飞控无法修正这个错误。

网友E:
解决方法很简单,缓慢加减油门,让电机有加速减速的时间,这样两边电机的转速差距就不会突然出现过大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方法很简单,缓慢加减油门,让电机有加速减速的时间,这样两边电机的转速差距就不会突然出现过大的偏差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刚因为这个问题摔坏2块桨叶。跟你说下吧。
首先校准电机,如果还有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你电机老化了 ...

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