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 9s接收机天线断了

楼主(2017-10-29):
淘宝重新买了一根,不过比原装的短了,接上去就有点抖舵,求教高手,为啥啊,不接就好好的。

楼主:
如果要更换的话换哪种啊,最好能有链接最好了,谢谢啊

网友A:
问乐迪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乐迪要一个

到哪问乐迪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哪问乐迪要啊

售后群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群里

哪个群啊

网友(2018-01-07):
2.4G?檢查焊口位有否虛焊,另一問題是與地線之間是否清空?有時兩線之間有一條肉眼差不多看不見的電線絲已造成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