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油门的校准。无法解锁

楼主(2017-10-29):
求问大神们。我遥控油门关的时候其他三个通道没反应。油门打一点,其他的三个通道都不能打到最低。一打到最低就会直接回中。好像那三个通道最低太低了,低过1000了。。求问大神咋调啊。。。我飞控也解不了锁。。

网友A:
油门通道不在1000或以下不能接锁,我觉得你差错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不在1000或以下不能接锁,我觉得你差错通道

那我换着试试。。应该是对的,pwm接收机我对着图插了两遍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天地飞的控呀? 你说的控行程问题,我好像在用兼容接收机的时候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天地飞的控呀? 你说的控行程问题,我好像在用兼容接收机的时候碰到过~

福斯i6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天地飞的控呀? 你说的控行程问题,我好像在用兼容接收机的时候碰到过~

我也觉得可能是我的控没调好。你怎么调的呀,有教程的话求发链接

楼主:
emmmmmm油门调好了。把故障那里最低油门调到975就好了。但是还是解不了锁

楼主:
好了都调好了

网友(2018-05-12):
引用 楼主:
好了都调好了

能解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