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罕见的早期产品 京商无尾桨电动直升机

楼主(2017-10-29):
7.2V800mah镍氢电池 2通道 手抛起飞 飞起来空中像固定翼 又像旋翼机 现在绝版了

楼主:
据说很多玩家自己用普通的250直升机改装 也可以 大家有见过国产的嘛

网友:
无尾桨直升机什么原理?

网友:
这玩意看起来应该是利用固定翼垂直尾翼的原理来抗扭,尾巴那块是一块透明平板,没这个东西估计就在空中直接打转了。

网友A: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1.该系列电直主旋翼全部前倾,升空后直接向前飞行。2.尾部有硕大的固定方向尾翼,翼面的偏向在机体有足够前行速度时就会提供抵消大桨给机身带来的反力矩,从而实现平衡。

网友:
现在买不到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1.该系列电直主旋翼全部前倾,升空后直接向前飞行。2.尾部有硕大的固定方向尾翼,翼 ...

应该不可行,主旋翼在启动过程中,尾巴靠什么来抵消反方向力矩?这时飞机没有离地,也没有前进速度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买过一架,泡沫主旋翼动力明显不行,手抛起飞降落时依靠飞机底部的长柄开关断电。
飞行很难炸机桨坏了就报废了

网友:
奇特的设计。。。。。。。

网友:
转起来后把飞机往前扔才行的吧?桨叶涛配特别轻的,反扭力很大的话肯定打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1.该系列电直主旋翼全部前倾,升空后直接向前飞行。2.尾部有硕大的固定方向尾翼,翼 ...

那意思就是,它不能悬停,必须像固定翼一样,一直飞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意思就是,它不能悬停,必须像固定翼一样,一直飞着

应该是的,难得悬停。

网友:
最好有飞行视频见识一下。

楼主:
我看到不少人用一般的玩具3通道直升机改装 这种飞机只能手抛起飞 动力效力全部用在主螺旋桨上  可惜目前450电直就没法改了 小型油动更是想都别想 京商这款飞机优点是前倾螺旋桨 在空中远看可以近乎垂直爬升 飞行表演效果 比旋翼机快 有点像固定翼飞机 其他的没什么特点 哪位大爷要是能再有所突破 想出点新玩法 希望广而告之

网友:
真正的两通道哦!当年看到口水都掉小来了,不过买不起,现在买得起的时候又没有卖的了!
话说回来,当年能买这个的绝对是土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难得悬停。

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1.该系列电直主旋翼全部前倾,升空后直接向前飞行。2.尾部有硕大的固定方向尾翼,翼 ...

是的,但是否能稳定悬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否能稳定悬停呢?

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无法悬停,这种飞机设计出来就是升空后走航线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陀螺仪无法小型化。

网友E:
这架kyosho直机我们台州临海一家服装厂在九十年代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仿制,但没有成功!话说当年真是让人流口水!当年售价人民币好象17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架kyosho直机我们台州临海一家服装厂在九十年代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仿制,但没有成功!话说当年真是让人流 ...

1995年 或 1996年 国内上海看到 的确是1600左右 那时太贵了点  你服装厂要是仿制成功了 说不定就转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995年 或 1996年 国内上海看到 的确是1600左右 那时太贵了点  你服装厂要是仿制成功了 说不定就转型了
...

是的,当时这家服装厂效益不好,想通过这个脱困,可见HYPERFLY的市场受欢迎程度!

网友:
有意思,当年玩银辉小皇蜂,没有陀螺,也是靠机头配重飞的,只能飞航线这个看起来是控制油门和副翼

网友:
这个只能起飞后向前跑?没有方向?只能控制电机功率?

网友:
9几年几块钱就是巨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否能稳定悬停呢?

大逆风应该可以实现地速为零的飞行    不过仍然不是悬停    空速还是有的  固定翼也可以。

楼主:
现在虽然买不到了 不过大家可以自己改装 只要一把在尾部装上常见的塑料扇子就可以 大小需要自己摸估着来

很多广告PVC扇子尺寸很多 如果喜欢透明的撕掉外面一层膜就可以

楼主:
其实两个型号飞行性能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架kyosho直机我们台州临海一家服装厂在九十年代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仿制,但没有成功!话说当年真是让人流 ...

服装厂为什么要仿制电动直升机呢?

网友(2018-12-01):
京商在航模直升机这一领域好像停止研究了,现在都很少看见新的直升机!

网友F:
平衡原理前面几位应该说的无误,所以如果不手抛起飞就只能自旋起飞了。关键在于尾舵必须单面呈流线型,这样在保证一定的前进飞行速度时可以实现平衡,悬停就别想了,降落应该配上起落架像固定翼一样跑道降落,如果能这样配置这个航线直升机航模还是理论可行的。
但无论怎么整,这鸡鸡无法正常起飞,飞行控制以及降落都有极大地难度和危险,如果是真机估计没人敢上去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平衡原理前面几位应该说的无误,所以如果不手抛起飞就只能自旋起飞了。关键在于尾舵必须单面呈流线型,这 ...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