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陀螺仪详细设置

楼主(2017-10-30):
请教各位老鸟!

小弟给自己的450换了465机身,41cm尾管轴传,好盈50A,kst215x3,deko6125,电机还用的是之前450亚拓3700kv,桨也是325,一切正常,
现在就是想问问大家从陀螺仪各数值,如何能够让机子更稳我想在室内练练悬停。
陀螺仪里很多功能我飞了半年都不知道怎么用是干嘛用的....比如说自动微调,自旋比率...偏航比率...等等,自己也研究过,一直没弄懂,说着这些功能我也动过,反正能飞!螺距也对,就飞呀炸呀!
求好人指教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调手感的。老手能飞出区别,新手调了也感觉不出来,建议现在别动,慢慢的能感觉出来在调

网友A:
450换465机身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机身有点重,想飞好还是换电机改了6S电吧

网友B:
自动微调,就是调你对应的舵机中立点的。一般不开,因为设置过程中不能动摇杆,所以要在无风的环境下设置。这个不太现实
尾旋翼偏航比率就是调节速度的。就是你遥控器上的EXP值。其他比率值对应一样
室内的话,没有什么大动作,比率可以降级一些。
再就是买个十字盘水平座。给十字盘的上中下都调节水平,基本上就很稳定了
不过室内飞刚开始压力大。会晃。所以慢慢来,不要飞太低。飞到齐腰高就不受地面影响了

网友:
室内用450练习挺危险的   还是用110大小的飞机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换465机身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机身有点重,想飞好还是换电机改了6S电吧

主要换了不买操了 机身的硬度不够 450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换465机身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机身有点重,想飞好还是换电机改了6S电吧

6S电机已经入手。请问3S电池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微调,就是调你对应的舵机中立点的。一般不开,因为设置过程中不能动摇杆,所以要在无风的环境下设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