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 XT32 :好玩儿自成一派

楼主(2017-10-30):
  前不久在网上收到一套很新鲜的一套遥控器------思翼科技的XT32,甚是很感兴趣,当时第一感觉这是一个定位的很高端的控:流线式顺滑的外形设计,高颜值。彩色液晶触控屏幕,还有非常多的扩展性。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摇杆是我非常喜欢的,缝隙处理的非常的好,看不到什么瑕疵,摇杆是带有卡顿的阻尼,悲剧的后侧没有开孔以至于不能伸进螺丝刀去调节阻尼的大小,很不爽。

背面是贴合黑色的背胶,可能是为了保持美观,所以就没有开孔。
另外,开关是放在了遥控器的背面,开机的时候要按下背面的这个开关才能开机。

中立微调的设计非常新颖,直接在这个小圆纽上上下左右拨动就可以调节4个通道,其实就是将4个通道的微调进行了整合,这样在调节的时候可以迅速反应,可以避免时间的延迟导致不必要的事故。

接收机
严格来说,这个接收机的个头真的不小,大鸡还好,小鸡就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了。

侧面有2个数据接口和1个USB接口,usb可以用来进行数据升级。

软件
图形显示很漂亮,因为有彩屏的优势,数据显示非常的清晰直观。

舵量显示界面显示很直观,直接就可以看到实际舵量。

设置简单,基本上每个功能只要自己摸索就会自行设置,另外功能非常强大,针对直升机用户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可以设置,对于普通的航拍和穿越机用户性能完全是绰绰有余。

另外屏幕的亮度非常高,即使是在白天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仍然是非常清晰的,不必担心看不清楚的问题。

飞行体验

之前就说过摇杆非常的爽滑细腻,所以在实际的飞行中体验非常好。

以下是直升机飞行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有点山寨某品牌的样子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控双天线有一条天线是空的(也就是假天线)

网友(2018-01-08):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控双天线有一条天线是空的(也就是假天线)

那是因为一根空天线是预留来装图传或数传天线的,现在集成数传已经推出了

网友(2018-04-09):
不知道这控指干戳手纸的问题有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