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配件,4.8伏6伏锂电池

楼主(2017-10-30):
为什么我在网上找的都是3.7的没有4.8的啊

网友A:
不可能有 锂电最低3.7每节 这个是普及款锂电池电压 还有铁理和高压锂电 电压有微小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 锂电最低3.7每节 这个是普及款锂电池电压 还有铁理和高压锂电 电压有微小偏差

那我可以用3.7的代替吗

网友:
接收点电池嘛

网友B:
4.8V是以前镍镉或镍氢电池才有(4节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是以前镍镉或镍氢电池才有(4节串联)

接收电池不能用4.8代替

网友:
说错了 接收电池不能用3.7v锂电代替

网友:
3.7充满是多少

网友:
3.7充满4.2

网友:
一般讲lipo电池单节标准电压都是3.7V,单节最大充电电压为4.2V,多节依次累加,11.1就是3SLipo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3,2v,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3,2v,网上有。

我想找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找锂电池

铁里电池是锂电池 锂电池不是铁里电池

网友:
还有2,4v的钛酸锂电池呢,只是网上未见到小形的,他们都是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