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胖加装了襟翼【改进了襟翼,效果明显,有视频】

楼主(2017-10-30):
为了让小胖降落时能慢一点,周末在网上好好研究了一下,发现除了减重以外,其实还可以加装襟翼。正好手上还有多余的舵机,说干就干,小半天时间就完全搞定了!
两档的行程还没有最终确定,只是先装上去了!
接在默认的6通道上,两个舵机因为一样的,Y线连接后,同向安装,这样就同时向下运行了!
另外我的控是D10的,看了下,可以自已定义两档襟翼的角度位置(舵机角度)。
但是有的高级控还可以设置延时(就是慢慢的下拉襟翼)
这几天风大,等到天气好的时候试飞后,再向大家报告!
也请用过襟翼的高手,多多指点!(如何调试,如何降落以及效果等)

下面这个是刚开始的襟翼
视频地址:?spm=a2hzp.8253869.0.0#paction
-----------------------------------------------------------------------------------------------------------------------------------------------------------------------------------------
12.2改进了襟翼,主要改进如下:
1、增加了舵面的面积。找了两块薄的透明塑料片(讲义夹)裁好后粘贴在舵面上,下部突出2.5厘米;
2、在遥控器里设置了襟翼放到底的位置由原来的100%改为125%,角度更大;
经过以上改进后,在空中飞行和降落时,将襟翼放到底,减速效果非常明显(时速在放下襟翼的瞬间迅速下降了5公里多)

?spm=a2hzp.8253869.0.0#paction

22楼更新内容:
今天清晨,测试了一下!
测试前襟翼接到了AUX5通道(D10控),这样可以通过旋钮来慢慢控制襟翼放下!
因为试飞前听不少朋友说,襟翼全开或有低头或抬头现象,所以我今天仅是在低空测试!

第一次测试:半放襟翼,起飞没什么感觉

第二次测试:襟翼全放,明显感觉小胖的速度慢下来,低头或抬头并不明显(会不会有飞控的关系?)

测试结果:很满意!至少在我小操场上(300米跑道,四周有建筑物)我可以扔出去,转个弯再飞回来,慢慢降到我脚下!在没有安装襟翼的时候,转弯有点吃力,稍不留神就会碰上边上的建筑了!

再好好练练盘旋,熟练掌握降落后,就可以尝试上433、上像机,开始远航了!
改天拍盘旋视频,请大家多指教!
---------------------------------------------------------------------------------------------
2017.11.5更新试飞视频
风力1级,60%油门手抛起飞!
?spm=a2hzp.8253869.0.0
----------------------------------------------------------------------------------------------
11.11早上,风力2-3级,风向:北风
起飞重量  1.42KG    3S  5000 18650电池
起飞 70%油门手抛,没有放下襟翼,没任何压力,直接飞出去爬升!
飞至100米高度左右,开始在空中练习转弯
飞了大约10分钟左右,逆风速度大约在38-45左右,顺风的时速55-65之间
不打升降舵,会略有一点掉高,稍拉一点升降,就能保持平飞了!(可能是飞控在标定的时候没有仰角,下次重新标定试一下)
快要降落时,测试了一下襟翼,在空中完全放下襟翼时,飞机是会低头的,但并不是十分明显,稍带点升降舵就可保持平衡了,正好这样(襟翼放下,略带点升降)就可以达到增大阻力,放慢速度的效果!实际测试,降落的时候襟翼还是对减速有一定效果的!
一个人飞,拍视频不太方便,等飞熟练了,再找人拍视频吧!

在空中放下襟翼后,略有低头

网友A:
小胖尾巴好短的啵?注意加襟翼后低头哈!

网友:
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尾巴好短的啵?注意加襟翼后低头哈!

尾巴好短??什么意思

低头的问题,谢谢提醒!到时候打算调试的时候,先用小角度试,慢慢来!

楼主:
降落场地小,要是降落时速度能慢下来会安全得多!

网友B:
你可以襟副翼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襟副翼联动。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从没用过这个襟翼!谢谢!
降落的时候,除了襟翼放下,同时让副翼做什么动作?

网友B:
副翼也可以放下来当襟翼用。或者襟翼向下副翼向上---蝴蝶刹,另外这款机型尾力臂这么短安定性怎样?

网友:
尾翼离机翼近,所以是尾巴短,这样开禁翼相当于是推升降,所以头低,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个方法就是加长机翼也是能够降低速度的,加到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也可以放下来当襟翼用。或者襟翼向下副翼向上---蝴蝶刹,另外这款机型尾力臂这么短安定性怎样?

襟副翼联动设置后,是不是可以拨动一个天关实现,让副翼同时向上(或向下)??

网友:
是的,并且可以用三段开关,另外可以增加升降舵的补偿。

网友C:
楼主有创意,但大家都说了,本质意义不大。用APM,做襟副翼混控,既能减速,又起到平衡飞机作用,其次可以设定襟翼速度。我飞过小胖,用APM做了襟副翼,起飞倒是很平稳,结果是转弯低头俯冲,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创意,但大家都说了,本质意义不大。用APM,做襟副翼混控,既能减速,又起到平衡飞机作用,其次可以 ...

上图看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创意,但大家都说了,本质意义不大。用APM,做襟副翼混控,既能减速,又起到平衡飞机作用,其次可以 ...

我用的u2sg飞控,没有襟翼设置,只能这样了

网友:
這樣只做襟翼,好大情況都是一開襟翼。飛機就抬頭了。還是需要升降去補常的。

网友:
没这个必须吧.多花了钱不说,又增加了40多克的重量.我觉得练好技术是根本.

楼主:
今天把襟翼调换到AUX5旋钮通道上来了,这样可以在空中飞的时候,一点点打开襟翼,看会不会抬头或低头,以及对速度的影响倒底有多大!
挑个好日子,测试一下襟翼的作用,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

网友:
襟翼小的话作用不大

网友:
能缩短起降距离吗

楼主:
今天清晨,测试了一下!
测试前襟翼接到了AUX5通道(D10控),这样可以通过旋钮来慢慢控制襟翼放下!
因为试飞前听不少朋友说,襟翼全开或有低头或抬头现象,所以我今天仅是在低空测试!

第一次测试:半放襟翼,起飞没什么感觉

第二次测试:襟翼全放,明显感觉小胖的速度慢下来,低头或抬头并不明显(会不会有飞控的关系?)

测试结果:很满意!至少在我小操场上(300米跑道,四周有建筑物)我可以扔出去,转个弯再飞回来,慢慢降到我脚下!在没有安装襟翼的时候,转弯有点吃力,稍不留神就会碰上边上的建筑了!

再好好练练盘旋,熟练掌握降落后,就可以尝试上433、上像机,开始远航了!
改天拍盘旋视频,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D:
襟翼还是挺有作用的,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襟翼还是挺有作用的,顶楼主

是的,哪果场地允许,降落方便,就没多大必要了!

但像我这种场地小的,就十分有用了!

楼主:
2017.11.5更新试飞视频
风力1级,60%油门手抛起飞!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E:
襟翼需要两个慢步舵机?同向还是异响

网友D:
楼主降落给个特写镜头,没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降落给个特写镜头,没拍到啊

因为手机固定放在架子上拍的,场地小了没拍到落地瞬间,就是正常的滑降落地

网友:
完美错过精彩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襟翼需要两个慢步舵机?同向还是异响

就是两个普通舵机,同向安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手机固定放在架子上拍的,场地小了没拍到落地瞬间,就是正常的滑降落地

这么大的操场,场地还叫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操场,场地还叫小

只是周围有建筑,练练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11.11早上,风力2-3级,风向:北风
起飞重量  1.42KG    3S  5000 18650电池
起飞 70%油门手抛,没有放下襟翼,没任何压力,直接飞出去爬升!
飞至100米高度左右,开始在空中练习转弯
飞了大约10分钟左右,逆风速度大约在38-45左右,顺风的时速55-65之间
不打升降舵,会略有一点掉高,稍拉一点升降,就能保持平飞了!(可能是飞控在标定的时候没有仰角,下次重新标定试一下)
快要降落时,测试了一下襟翼,在空中完全放下襟翼时,飞机是会低头的,但并不是十分明显,稍带点升降舵就可保持平衡了,正好这样(襟翼放下,略带点升降)就可以达到增大阻力,放慢速度的效果!实际测试,降落的时候襟翼还是对减速有一定效果的!
一个人飞,拍视频不太方便,等飞熟练了,再找人拍视频吧!

网友G:
其实副翼用两个通道控制可以把副翼当襟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副翼用两个通道控制可以把副翼当襟翼用

有飞控,只能从飞控上接一个通道到副翼

楼主(2017-12-02):
12.2改进了襟翼,主要改进如下:
1、增加了舵面的面积。找了两块薄的透明塑料片(讲义夹)裁好后粘贴在舵面上,下部突出2.5厘米;
2、在遥控器里设置了襟翼放到底的位置由原来的100%改为125%,角度更大;
经过以上改进后,在空中飞行和降落时,将襟翼放到底,减速效果非常明显(时速在放下襟翼的瞬间迅速下降了至少5公里多)
这就是改进后的襟翼

这个是降落的视频

这个跟上面的视频是一样的,只是稍放大了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降落给个特写镜头,没拍到啊

看刚刚更新的视频里有降落的
只是这次降的并不是十分完美,因为手机架子离得比较近,完全可以再票一点点远的(怕拍不全)

网友D:
赞楼主一个,肯钻研,技术不断提高,假以时日,必成大神!

楼主:
在空中放下襟翼后,略有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