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机架配大疆e800电机用多大桨啊

楼主(2017-10-30):
达亚550机架配大疆e800电机用多大桨啊

网友:
e800,不是原配桨了么?其他的桨用不在e800上面的,大奖的电机孔距不一样

网友A:
标配13寸桨  没得改

网友:
E800的快拆桨座,只支持标配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配13寸桨  没得改

不能改 哪只能说把达亚550改成680轴距,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改 哪只能说把达亚550改成680轴距,这样行吗?

550我不知道用E800行不行,如果不能那就如你所说换680吧  680绝对可以。

网友B:
达亚550可以装E800 第二架飞机就这个

网友:
达亚550和E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亚550可以装E800 第二架飞机就这个

嗯,我就怕550的轴距装不了e800的飞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