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TRX-4的换挡舵机可以用哪种舵机替换

楼主(2017-10-30):
TRX-4换挡舵机扫齿了,虽然是小舵机,但是输出端却是标准舵机齿,请教大神们,有谁知道在售的小舵机是标准输出齿的型号???(原装的太贵啦)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他的舵机臂呢,你来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他的舵机臂呢,你来个图看看

换挡舵机上面的舵机臂,是带弹簧复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挡舵机上面的舵机臂,是带弹簧复位的,

银燕9g,用银燕的舵机臂,用靠近内部的孔,调好行程,同大s,或者咸鱼有银燕用的这个还进过的原装舵机臂

楼主:
一是带复位弹簧,二是舵机空间很小,位置是固定的。这是舵机臂,标准齿

网友:
你自己上咸鱼找大s换挡舵机,跟t4是一样的

楼主:
不知银燕的哪一款小舵机是标准齿的

楼主:
通过各位大神的指点,通过网上,订购了银燕14g 的小舵机,客服说是小舵机但是标准齿,在路上,等收到后安装试试,不希望有各种扫齿和不匹配吧,到时再向模友反馈

楼主:
这款银燕14g舵机到货了,尺寸宽处多1mm,更悲剧的是,输出端齿轮比9g的大一点,比标准齿小一点,手上的各种舵机臂完全不匹配,留着做其他用吧。吐槽一句,邮费比舵机贵!

网友:
我妥协了,换了原厂的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