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7-10-30):
新HobbyPro  Jt-5控,好赢30A电调接3通道,不论遥杆在最低还是最高位置,电机都只发出连续短促嘀嘀声。(油门曲线最低为0,最高100,其它通道舵机反应正常)求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通道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通道设置错了

只有三通道无反应(接电机、舵机),其它通道均能正常接舵机。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之后最好把过程与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后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也能有所帮助。

网友(2018-05-12):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可否分享下,我是好赢60A飞腾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