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室内小穿越的图传距离有多远!!

楼主(2017-10-30):
我的25MW的图传只有10-15米左右,正常吗。有时候10以内都有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A:
有问题,应该至少250米才对

网友:
检查天线是否有破损,

网友:
脱焊,还有电磁环境(这个不大好判断),反正我100mw的配合小飞手也就是200米左右

网友B:
不正常,检查天线,或者换个接收机天线,一般至少也有100米。遥控器干扰或者周围电磁环境复杂也会影响。

网友:
换个频段试试?

楼主:
您的意思是拨动图传发射上的那6个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应该至少250米才对

可以那么远 我只要求有100米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检查天线,或者换个接收机天线,一般至少也有100米。遥控器干扰或者周围电磁环境复杂也会影响。

谢谢。检查了。天线没虚焊。

网友C:
250米???太牛了

网友C:
不信有250米

网友C:
我的25瓦7、80米左右吧

网友:
50米左右,隔墙那就一点点距离

网友:
25mw国内的记录是配合枫叶大板天线,飞了6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