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 飞控刷 INAV 电机狂抖

楼主(2017-10-30):
OMNIBUS F4 飞控刷 INAV 电机狂抖 ,刷Betaflight 就没这个问题,低通滤波也调没用。。。什么问题呀?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网友:
重新刷试试,或者降低版本。

网友:
遥控器解锁、上锁的语音咋设置的?必须用开关解锁才能设置吗?

网友A:
多轴穿越为何不用bf固件呢?inav固件主要是针对固定翼穿越用的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A:
多轴穿越为何不用bf固件呢?inav固件主要是针对固定翼穿越用的

inav有失控返回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抖得要死,手动调PID吧,inav的pid不调基本飞不了
把PID全部减掉一半,估计就能勉强离地了,确认了是pid的问题,再按论坛的教程一步步调PID吧。

我目前定点定高乱飘

网友(2019-03-25):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楼主解决没有?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