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接收机 可以玩飞行模拟器了 (SBUS 转 PPM )

楼主(2017-10-30):
这个小器件读取 SBUS 信号,并将前8通转化为PPM
SBUS 与 PWM 值的对应  (基本AT9 各通道 能够对应到 PWM 1000-2000)
SBUS      PWM
340      1000
1690    2000

模友改造的 sbus 无线飞行模拟器

结合的 PPM转接器(无单片机,只是供电,这样更方便,不用改造接收机,也不改造模拟器) ,你可以用 sbus接收机玩飞行模拟器。

网友:
延迟高的害怕

网友:
狗和PPM中间的是啥?

楼主:
  有什么延迟?  sbus 100hz,  ppm 50hz,  pwm 50hz,  你能感觉到20ms的延迟?

楼主:
很简单呀   ,  第一个器件 把 sbus 转化为 ppm  , 但 你想转接 飞行模拟器加密狗还缺什么
1) 供电 (可以usb 供电,但要改加密狗, 用电池供电就没问题, 但你要加个充电模块)
2) 接收匹配 (  三线口转 音频口)
转接口就是做后面 的 1)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延迟?  sbus 100hz,  ppm 50hz,  pwm 50hz,  你能感觉到20ms的延迟?

试过就知道,那是理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就知道,那是理论数据

试过就知道,代码就是我写的

楼主(2017-12-01):
上模友改造的 sbus 无线飞行模拟器

网友(2019-10-22):
有sbus转pwm的代码吗?C51的,stm32的看不懂。

网友B(2020-01-04):
FUTABA的三口HUB是简单的三个舵机线并联在一起吗?还是内部有电平转换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三口HUB是简单的三个舵机线并联在一起吗?还是内部有电平转换装置?

没用过 的三口HUB

网友(2020-02-12):
能飞固定翼直升机么,还是只能飞四轴穿越机

网友:
同乐迪AT9,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