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起飞了

楼主(2017-10-31):
用地平线130X三合一板与马达,配在一个未正式生产的130机体上;各种细调,各种机械结构的调整匹配,今天早上终于起飞了。
也会象地平线130x的样子,有点金鱼尾,能忍受。
有空找人帮忙拍个视频。
先上图

网友:
非常期待视频

网友A:
金鱼尾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啥意思啊

见过金鱼游泳吧,尾巴左右摇摆。飞机尾巴左右摇摆就是金鱼尾。

网友B:
还在搞这个啊。。。。果然是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搞这个啊。。。。果然是能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130?

网友:
图太少了  尾巴什么传动法

网友:
话说HCP100s有什么办法搞成120度十字盘吗?(换主板了)
我考虑过换K120的外盘,但这样拉杆也要换,而且长度有点吃不准...

网友D:
驰远130?这都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驰远130?这都能搞到?

楼主:
这个规格的我知道有两种,分别为130x和130s,对应地平线的同规格产品。
我的这台,是唯一能起飞的一台轴传130型的轴传机。

网友E:
板子这么放安全嘛?

网友F:
前几天在闲鱼看到一个伙计,把地平线的130各种金属改装折腾,要价2200元。小鸡也是大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这么放安全嘛?

安全是相对的
这是一块二手修复板。让这个胎死腹中的130飞上蓝天才是初级目标。
它有一些小巧技,有空的时候会解体它,让同好门都看看别样的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在闲鱼看到一个伙计,把地平线的130各种金属改装折腾,要价2200元。小鸡也是大坑呀!

地平线130X桨夹是必换金属件的,否则桨夹球头根部非常容易断。尾推最好也换金属件,其它随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在闲鱼看到一个伙计,把地平线的130各种金属改装折腾,要价2200元。小鸡也是大坑呀!

您也就看到2200,可您有没想过人家投入的又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也就看到2200,可您有没想过人家投入的又是多少!

可不是吗!小鸡要是各种金属改装,也是投资不菲的,和450差不多了。
我一架破旧的澄星6050,各种折腾,已经进入三、四百元了 ,包括折腾主无刷。
金属十字盘什么的。我还想折腾下华科的V120.

网友:
我来顶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不是吗!小鸡要是各种金属改装,也是投资不菲的,和450差不多了。
我一架破旧的澄星6050,各种折腾, ...

除了地平线鸭子华坑,其他厂家的机子没必要搞什么金属十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地平线鸭子华坑,其他厂家的机子没必要搞什么金属十字盘

澄星6050的十字盘淘宝上买不到了,干脆买了伟力V977 K110的金属十字盘。用得挺好。

楼主:
看看它古怪的尾双推,明显是不会动的

楼主:
因为定位针是扁的,尾推卡槽也是扁的,正好卡死,怎么能推
拆出将定位针改成园柱体结构,这样就能推的动了。

楼主:
正常应该是能转动的。

楼主:
再来看看尾传动轴
绝对够粗,不会在尾管内甩动,

楼主:
这部分可通用blade 130x的伞齿。
但尾轴要比130x的粗了0.5mm,所以尾D齿不通用。

楼主:
后购一套130x的C,D齿换上,好多了,不会扫齿或扫D口了。
当然D齿的口是手工修大的,以配合尾轴。

楼主:
前几日维修手机换屏时发现这个胶很好用。干了后是透明的。粘头罩能用上

网友G(2018-02-06):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也把HCP80V2改无刷啦,买的地平线的那个3327电机,买回来电调(就是3A小红电调)信号线接在那个管子那个脚上(就是您说的那两个引脚)上电滴滴滴滴一直响,电机不转。油门正反我已经排除啦。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也把HCP80V2改无刷啦,买的地平线的那个3327电机,买回来电调(就是3A小 ...

不是遥控油门正反向的事。
80v2原板上给出的控制信号是正向的,也就是说信号值越大转速越快。
你的电调可能设置为适应地平线接收的P型mos管,也就是值越低,主马达转的越快。
所以,你只要把电调输入信号反向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遥控油门正反向的事。
80v2原板上给出的控制信号是正向的,也就是说信号值越大转速越快。
你的电调可 ...

好的,十分感谢,不过还得请教下怎么设置电调信号反向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十分感谢,不过还得请教下怎么设置电调信号反向啊?谢谢啦

您好,就是您这个电调

和您这个电调一样的,就是电机是3327

和您这个电调一样的,就是电机是332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十分感谢,不过还得请教下怎么设置电调信号反向啊?谢谢啦

你要有下载器及电脑里要有相关的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要有下载器及电脑里要有相关的软件。

好的,谢谢,是刷电调?还是刷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是刷电调?还是刷主板上的

刷电调。

网友(2019-02-02):
着是什么机架  有得卖么   那个电机是多少kv的  10000么